[MM32软件] MM32F031C8T6

楼主(2020-10-29):
1.使用此款单片机做IAP功能,目前程序可以正常跳转,但是中断向量表偏移异常。滴答定时器进入不了。
代码如下:
#define         APP_BLOCK1_ADDRESS                0x08001000
(IAP代码)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BLOCK1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BLOCK1_ADDRESS);    //初始化堆栈指针
                Jump_To_Application();                                         //这句话是跳转的意思
(app代码)
        memcpy((char *)0x20000000, (char *)APP_BLOCK1_ADDRESS, 0XB4);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

网友A(2021-01-10):
这种问题,建议还是查一下手册,或者找一下他们官方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B:
直接对照手册看一下吧,手册里面一般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修改中断的优先级了,看看中断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