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实验][二]4x4矩阵开关识别

楼主(2020-10-29):
4x4矩阵开关识别控制对应的led等,按下亮,松开灭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row=0,col=0;
//循环调用
void a002_002() {
    unsigned char val=16;
        unsigned char tmp=0x01;
    P1 = 0xF0;
    if(P1 != 0xF0) {
        P1 = 0x0F;
        row=P1;
        P1 = 0xF0;
        col=P1;
        switch(row | col) {
                        case 0xEE:val = 0;break;//14
                        case 0xDE:val = 1;break;//13
                        case 0xBE:val = 2;break;//11
                        case 0x7E:val = 3;break;//7
                        case 0xED:val = 4;break;
                        case 0xDD:val = 5;break;
                        case 0xBD:val = 6;break;
                        case 0x7D:val = 7;break;
                        case 0xEB:val = 8;break;
                        case 0xDB:val = 9;break;
                        case 0xBB:val = 10;break;
                        case 0x7B:val = 11;break;
                        case 0xE7:val = 12;break;
                        case 0xD7:val = 13;break;
                        case 0xB7:val = 14;break;
                        case 0x77:val = 15;break;
                        default:val = 16;break;
        }
    }
    if(val < 8) {
                tmp = tmp << val;
                P2 = ~tmp & P2;
    } else if(val < 16) {
        val -= 8;
                tmp = tmp << val;
                P3 = ~tmp & P3;
    }else {
                P2=0xFF;
                P3=0xFF;
        }
}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用客气,后续学会的还会继续分享,有兴趣可以一起加QQ**流:114068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