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疑惑RTC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0-10-29):
我第一次做一个低功耗的板子,每隔50秒唤醒一次,然后运行10秒,每隔一会就要更新闹钟的寄存器,太频繁了一天写1440次一年就是525600次。岂不是很快就把寄存器的寿命写到了?看人家低功耗都是半个月一个月运行一次,我这该咋办?有没有大神解惑???

网友A:
寄存器有写入寿命?这又不是flash,你程序运行本来就要大量读写外设的寄存器啊,不只RTC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有写入寿命?这又不是flash,你程序运行本来就要大量读写外设的寄存器啊,不只RTC一个模块 ...

网上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才问的,有人说无限次,又有说是有限寿命的。。得不到什么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所以才问的,有人说无限次,又有说是有限寿命的。。得不到什么结果。。 ...

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操心这个问题,就算有寿命应该也是非常长完全用不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从串口发送数据,你肯定要写入USART的数据寄存器吧,没听过有谁的芯片用了几年串口就坏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完全不用操心这个问题,就算有寿命应该也是非常长完全用不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从串口发送数据 ...

多谢指点。。心里的大石落地了。。。。

网友B:
寄存器没关系的 flash就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