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封装选择问题

楼主(2020-10-29):
MPLAB X IDE 的 MCC 怎么选择芯片封装,使用的芯片是dsPIC33CH128MP502 系统默认是QFN28,如何变为SOP28

网友A:
MCC里有个引脚的tab, 印象中默认是放到最下面了,里面有个下拉列表框,那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官网找一下啦

网友C:
在下部的Pin Manager:Grid View窗口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