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大师又犯错误了

楼主(2020-10-29):
H大师对电路理论没有研究,

或者说模电里面坑,比较多,一不小心就掉里去了,防不胜防。

H大师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注:中学就接触过反证法,只需举一个反例,就能一举击破。

当然了,我的帖子都留后门的,主要是借鉴猫和老虎师徒的故事影响,什么都教给大师,我就没法混了。

所以,大师这个说法,是照抄我这个结论,他不加思索照抄,就上当了。

楼主: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请看下面的文字:

综上,都提到了阻尼,正是由于阻尼的存在使得系统稳定。由此将稳定概念形式化表述成BIBO——有界输入则有界输出,或反过来表述为:不存在有界输入导致系统输出无界

对于LTI系统,BIBO等价为其系统极点都落在LHP(不含虚轴和原点)

楼主:
看大师的言论,就知道信号与系统第一章,是背的滚瓜烂熟啊。

不过,混迹于坛坛将近20年,老是处于大学一年级水平,非常稳定,也不是个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图片看不清楚,请看下面的文字:

  将现实世界系统和数学上面定义相互混淆,然后搅拌出烂概念

楼主:
大师看书太少了,
最要命的是自恋,以自我为中心,搞的跟国务院总理一样,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稳定的定义都是他说了算,完全无视学术界其它人的言论。

楼主:
大师和大侠,说话风格是一样的,就是不容置喙

说话都是不留后路,说的非常绝对,掷地有声,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千斤重,得用地磅才能称出来。

大侠说话风格也是如此,自信心爆棚:

人家用EXCEL 作了个计算而已,他一口咬定是实测。

网友B:
零点或极点在虚轴上或者很靠近虚轴,通常意味着滤波网络Q值很高,滤波传输特性很完美(把玩一下这个传输曲线心里那个美啊...)。呵呵.

      自己做一个高Q值(100--1000)的滤波网络,体会一下什么叫稳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