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找个“迟钝”的三极管

楼主(2020-10-29):
想用三极管当开关,要求如下:
输入端平时 0V,高电平时 2.5V,mA 级,推动 LED 无难度;
输出端:平时断开,两端电压 3.22V,当输入为高时导通,电流 300 uA。
应该用 NPN。

前面在本版问过,有大侠给推荐了 S9013,使用中发现了新问题,就是板子上的干扰比较大,有时会高达 0.5V,于是管子误导通。
考虑到我的万用表反应慢,干扰幅度应该还高于  0.5V。
现在的做法是在 9013 的 B 和 E 之间接电阻,但不可靠,还浪费电。
有没有 在 0.7V,甚至 1V 才导通的 三极管呢?当然还是希望别太贵了。
多谢了!

网友A:
没有这样的三极管,可以自己串联二极管,也可以并联电容滤除干扰

网友B:
没有那样的三极管,但你可以用光耦试试。

网友C:
选择Is参数小的管。

网友D:
达林顿管 可以 达到楼主要求

网友D:
但是抗干扰,不能用这个提高 Vbe 的办法。  可以尝试在基极 添加 RC 滤波来解决。

网友E:
两个分压电阻接B极,B、E在并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三极管,可以自己串联二极管,也可以并联电容滤除干扰

就是在 B 极上串二极管,用它的 PN 结吃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达林顿管 可以 达到楼主要求

达林顿管的特点是高灵敏,而我要的是抗干扰。

为了抗干扰,在 7 楼有说明
达林顿 仅仅是 为了 满足 楼主 要求的 高于 1V 导通

网友F:
9013双极性晶体管是电流型驱动,要用电压型驱动的MOS管子。

网友G:
干扰信号一般都是微安级的吧,怎么能驱动的了三极管?

@wh6ic :没错。
如果是 MCU IO,高频下,考虑到寄生参数,负载可能远低于 uA

网友H:
出现干扰了,正确得解法是抗干扰,抗干扰有2个方向,一个堵,具体就是让干扰不过来,加电感,加屏蔽,将干扰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一个疏,就是让干扰旁路掉,加电容。
靠元器件自身提高阈值来抗干扰,抗得了初一,抗不过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