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SDK-HC89F0541测评】+按键控制 定时器调光灯

楼主(2020-10-29):
HC89F0541_TimeAdjustLight说明:

   *重要备注: v1.1版测试 输出控制 工作为高电平
*  版本: V1.1

*  日期: 2020.09.28

*  测试: 按键控制 定时器调光灯 (6档亮度,逐渐或直接 变化 )
*  基本功能:
            1-. 上电指示灯 LED1~4 灭, OUTLED5 OUTLED6  OUTLED7 灯关闭,
            2-. KEY1按键长按与 短按功能(短按灯亮度加 长按 开关机).
            3-. KEY2按键长按与 短按功能(短按灯亮度减 长按 灯亮度调整 逐渐或直接 变化).

*  硬件相关:
        2个按键口 P05(KEY1)  P06(KEY2)
        4个指示灯 LED1~4  (P10 P11短按) (P12 P13长按) 指示
        3个灯控制 OUTLED5 OUTLED6  OUTLED7  (P15 P16  P17)
*  相关说明:
                         1. 使用定时器1 产生100khz(10us)定时器
                         2. 100hz(10ms)(LED状态刷新)
                         3. 0~1000 占空比调整
                                                  *重要备注: v1.1版测试 输出控制 工作为高电平
原理图 与 代码 见附件

代码如下:
main_OL.c

//--头文件-----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宏定义--
#define  CPU_RUN_CLK  16000000L    //16Mhz

#define  LED1 P1_0   // 硬件LED io口
#define  LED2 P1_1   // 硬件LED io口
#define  LED3 P1_2   // 硬件LED io口
#define  LED4 P1_3   // 硬件LED io口

     //--按键宏定义--
#define  KEYINPUT1  P0_5   //硬件set键 io口
#define  KEYINPUT2  P0_6   //硬件add键 io口

#define  KEY_INTERVAL_TIME_XD  20    //按键间隔时间 消抖

#define  OUTLED1    P1_5  // LED灯 驱动1
#define  OUTLED2    P1_6  // LED灯 驱动2
#define  OUTLED3    P1_7  // LED灯 驱动3

//      //-V1.0- 低工作-高关闭
//#define OUT_CONTROL_ON   0  //输出控制 开 0
//#define OUT_CONTROL_OFF  1  //输出控制 关 1
      //-V1.1- 高工作-低关闭
#define OUT_CONTROL_ON   1  //输出控制 开 1
#define OUT_CONTROL_OFF  0  //输出控制 关 0

    //-占空比的百分比数据表- 根据实际需求情况修改 1~999之间-
        //-说明:占空比调整值 范围热大 单色与三色 调整效果更好-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1[6]={3,12,48,140,250,999}; //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2[6]={3,12,48,140,250,999}; //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3[6]={3,12,48,140,250,999}; //
    //--占空比的百分比数据表- 测试修改1-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1[6]={3,12,48,140,250,999}; //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2[6]={12,48,140,250,999,3}; //
//unsigned int code DutyDataTable3[6]={48,140,250,999,3,12};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DutyIndex = 0; //占空比索引 DutyDataTable1~3[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WorkFlag = 0; //工作状态标志 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CycleCnt = 0; //周期计数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Cnt = 0; //占空比计数变量

     //--占空比 比较值 与 调整值 3组LED值
    //-可以修改   占空比的百分比数据表 --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Compare1 = 0; //占空比 比较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Updata1 = 0; //占空比 调整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Compare2 = 0; //占空比 比较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Updata2 = 0; //占空比 调整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Compare3 = 0; //占空比 比较值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DutyUpdata3 = 0; //占空比 调整值

     //---按键LED 指示灯用---
volatile unsigned int  vGu16KeyLedCnt = 0;   // 按键操作LED计数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KeyLedEn = 0;   // 按键操作LED指示控制

     //-LED亮度逐渐变化 标志位-graduall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LEDGraduallyFlag = 1; // LED灯亮度逐渐变化 标志位        1使能 0除能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T0RH;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T0RL;  //

    //-按键相关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Gu8SingleKeySec = 0;  //扫描按键的 独立按键值

//--变量区--

//--函数区--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ms延时函数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0配置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us); //定时器1配置

void KeyScan(void);  //按键的扫描
void KeyLedDelay(void);  //按键LED延时函数
void SingleKeyTask(void);    //独立按键任务

void LedDutyWorkEn(unsigned char En);  //LED占空比工作控制函数

void main()
{
/************************************系统初始化****************************************/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1;                                                //Fosc 1分频得到Fcpu,Fcpu=16MHz
/**********************************端口消抖初始化**************************************/
//    P0M0 = 0x00;                        //P00设置为模拟输入
//    P0M1 = 0x60;                        //P01设置为非施密特数字带上拉输入
//    P2M1 = 0x50;                        //P21设置为非施密特数字带下拉输入
//    P2M3 = 0x68;                        //P23设置为施密特数字带上拉输入
//    P3M4 = 0x58;                        //P34设置为施密特数字带下拉输入
//    P3M5 = 0x70;                        //P35设置为非施密特数字带上下拉输入
//    P2M5 = 0x78;                        //P25设置为施密特数字带上下拉输入
//    P2M6 = 0xC0;                        //P26设置为推挽输出
//    P2M7 = 0xC4;                        //P27设置为开漏输出
//    P1M7 = 0xE4;                        //P17设置为开漏带上拉输出

        P1M0 = 0xC2;                        //P10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 = 0xC2;                        //P11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2 = 0xC2;                        //P12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3 = 0xC2;                        //P13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5 = 0xC2;                        //P16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6 = 0xC2;                        //P16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7 = 0xC2;                        //P17设置为推挽输出

        P0M5 = 0x60;                        //P05设置为非施密特数字带上拉输入
        P0M6 = 0x60;                        //P06设置为非施密特数字带上拉输入

        vGu16DutyCompare1 = DutyDataTable1[vGu8DutyIndex]; //占空比 比较值 1组
        vGu16DutyCompare2 = DutyDataTable2[vGu8DutyIndex]; //占空比 比较值 2组
        vGu16DutyCompare3 = DutyDataTable3[vGu8DutyIndex]; //占空比 比较值 3组

        DelayMs(10);  //ms延时函数
    ConfigTimer0(1); //定时器0配置
        ConfigTimer1(10); //定时器1配置        10US
        LedDutyWorkEn(0);  //LED占空比工作控制函数

        while(1)
        {
                //---测试用--
//                LED1 = ~LED1; //
//                DelayMs(500);  //ms延时函数

                SingleKeyTask();    //独立按键任务

        }
}

/***********************************
函数名称:DelayMs(unsigned int ms)
输入参数1:ms 延时整数
输入参数2:
输出: 无
功能说明:ms延时函数。阻塞型延时
函数放入的位置:
CPU_RUN_CLK/1000)/10; 自适应延时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

          for(;ms>0;ms--)
          {
        for(i=(CPU_RUN_CLK/1000)/10;i>0;i--);
          }
}

/*  ***************************************
函数名称:  ConfigTimer0
输入参数1: ms  配置定时器 的 毫秒数
输入参数2: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说明:  定时器0配置
函数一般放在位置: 一般主函数初始化
           //-备注  n个ms(毫秒)时钟小于65536
           //-当前16MHZ 12分频 ms在1~49
           //-当前16MHZ 1分频 ms在1~4
******************************************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0配置
{
        unsigned long tmp;  //
        //--定时器0 12分频 或 1分频
           //-备注  n个ms(毫秒)时钟小于65536
           //-当前16MHZ 12分频 ms在1~49
           //-当前16MHZ 1分频 ms在1~4
        //TCON1 &= 0xFE; //定时器0 12分频  默认
        tmp = CPU_RUN_CLK / 12 /1000 ; //1毫秒需要的时钟
        //TCON1 |= 0x01; //定时器0 1分频
        //tmp = CPU_RUN_CLK /1000 ; //1毫秒需要的时钟

        tmp = tmp * ms; // ms个毫秒时钟
        //tmp = tmp + 10; // 定时快了 微调加
        //tmp = tmp - 10; // 定时慢了 微调减
        tmp = 65536 - tmp; //得到填入的 定时器装载值

        TMOD &= 0xF0; //清定时器0模式设置
        TMOD |= 0x01; //清定时器0模式设置

        vGu8T0RH = (unsigned char)(tmp >> 8); //保存装载值的高8位 变量
        vGu8T0RL = (unsigned char)tmp; //保存装载值的低8位 变量
        TH0 = vGu8T0RH; //装载值的高8位
        TL0 = vGu8T0RL; //        装载值的低8位

        IP0 &= 0xF3; //bit3~2  定时器0的 优先级0(最低)  默认
        //IP0 |= 0x04; //bit3~2  定时器0的 优先级1
        //IP0 |= 0x08; //bit3~2  定时器0的 优先级2
        //IP0 |= 0x0C; //bit3~2  定时器0的 优先级3

        ET0 = 1; //定时器0 中断  使能
        EA = 1;  //总中断 使能
        TR0 = 1; //定时器 0  运行
}

/* **************************************
函数名称:  InterruptTimer0()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说明: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中断号 1
备注说明: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测试用

        TH0 = vGu8T0RH; //装载值的高8位
        TL0 = vGu8T0RL; //        装载值的低8位

//        if(++i >= 500)  //测试用
//        {
//                i=0; //
//                LED1 = ~LED1;
//        }

        KeyScan();  //按键的扫描

        //按键LED指示灯 亮延时
        if(vGu8KeyLedEn == 1) //按键LED指示灯 亮延时
        {
                vGu16KeyLedCnt--; //
                if(0 == vGu16KeyLedCnt)
                {
                        vGu8KeyLedEn = 0; //按键LED指示灯控制关闭
                        LED1 = 1; // 关闭指示灯 LED1
                        LED2 = 1; // 关闭指示灯 LED2
                        LED3 = 1; // 关闭指示灯 LED3
                }
        }

        //- *备注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直接调整亮度
    //         *可以删除下面 或 vGu16DutyCompare 与 vGu16DutyUpdata 赋值一样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用定时方式 亮度逐渐变化调整
        if(vGu16DutyCompare1 != vGu16DutyUpdata1)        //1组
        {
                if(vGu16DutyCompare1 > vGu16DutyUpdata1)
                {
                        vGu16DutyCompare1--; //
                }
                else
                {
                        vGu16DutyCompare1++; //
                }
        }
        if(vGu16DutyCompare2 != vGu16DutyUpdata2)        //2组
        {
                if(vGu16DutyCompare2 > vGu16DutyUpdata2)
                {
                        vGu16DutyCompare2--; //
                }
                else
                {
                        vGu16DutyCompare2++; //
                }
        }
        if(vGu16DutyCompare3 != vGu16DutyUpdata3)        //3组
        {
                if(vGu16DutyCompare3 > vGu16DutyUpdata3)
                {
                        vGu16DutyCompare3--; //
                }
                else
                {
                        vGu16DutyCompare3++; //
                }
        }

   //--------------------
}

/*  ***************************************
函数名称:  ConfigTimer1
输入参数1: us  配置定时器 的 微秒数
输入参数2: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说明:  定时器1配置
函数一般放在位置: 一般主函数初始化
        //-当前16MHZ 1分频 1us在16时钟
    //- 65536 / 16 = 4096us
    此处设置100khz(10us)
******************************************  */
void ConfigTimer1(unsigned int us) //定时器1配置
{
        unsigned long tmp;  //
        //--定时器1 1分频
        TCON1 |= 0x10; //定时器0 1分频
        tmp = CPU_RUN_CLK /1000000 ; //1微秒需要的时钟

        tmp = tmp * us; // ms个毫秒时钟
        //tmp = tmp + 10; // 定时快了 微调加
        //tmp = tmp - 10; // 定时慢了 微调减
        tmp = 65536 - tmp; //得到填入的 定时器装载值

        TMOD &= 0x0F; //清定时器1模式设置 模式为0 默认
        //TMOD |= 0x10; //清定时器1模式为1

        TH1 = (unsigned char)(tmp >> 8); //装载值的高8位
        TL1 = (unsigned char)tmp; //装载值的低8位

        IP0 &= 0x3F; //bit7~6  定时器1的 优先级0(最低)  默认
        //IP0 |= 0x40; //bit7~6  定时器1的 优先级1
        //IP0 |= 0x80; //bit7~6  定时器1的 优先级2
        //IP0 |= 0xC0; //bit7~6  定时器1的 优先级3

        ET1 = 1; //定时器1 中断  使能
        EA = 1;  //总中断 使能
        //TR1 = 1; //定时器 1  运行
}

/* **************************************
函数名称:  InterruptTimer1()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功能说明:  定时器0 中断函数 中断号 3
备注说明:
*****************************************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        //--定时器1测试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
//        if(++i >= 50000)
//        {
//                i=0; //
//                LED1 = ~LED1;
//        }

        if(1 == vGu8WorkFlag)
        {
                vGu16CycleCnt++; //
                vGu16DutyCnt++; //
                if(vGu16CycleCnt >= 1000)
                {
                        vGu16CycleCnt = 0; //周期计数变量
                        vGu16DutyCnt = 0; //占空比计数变量
                        //--打开--
                        OUTLED1 = OUT_CONTROL_ON; // 输出控制 开启        OUTLED1
                        OUTLED2 = OUT_CONTROL_ON; // 输出控制 开启        OUTLED2
                        OUTLED3 = OUT_CONTROL_ON; // 输出控制 开启        OUTLED3

                }
                if(vGu16DutyCnt >= vGu16DutyCompare1) //-1组
                {
                        OUTLED1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
                if(vGu16DutyCnt >= vGu16DutyCompare2)  //-2组
                {
                        OUTLED2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
                if(vGu16DutyCnt >= vGu16DutyCompare3)   //-3组
                {
                        OUTLED3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
        }
}

/*  ************************************************
函数名称:  KeyScan(void)
功能说明:  按键的扫描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日期与备注: 202010
  函数放在 定时 中断函数里
功能描述:短按-长按(1秒)
************************************************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短按-长按(1秒)
{
        static unsigned int   Su16KeyCnt[2] = {0,0};            //按键计数 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KeyLock[2] = {0,0};            //按键状态锁 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u8ShortKeyFlag[2] = {0,0};        //按键短按标志位 变量

          //-按键1处理
        if(0 != KEYINPUT1)  //
        {
                Su16KeyCnt[0] = 0; //按键计数清零
                Su8KeyLock[0] = 0;    //按键状态锁 使能
                if(1 == Su8ShortKeyFlag[0])
                {
                        Su8ShortKeyFlag[0] = 0;  //短按标志位 清零
                        vGu8SingleKeySec = 1;  // 短按 键码值
                }
        }
        else if(0 == Su8KeyLock[0])  //
        {
                Su16KeyCnt[0]++; // 按键按下计数
                   //--消抖后 短按值--
                if(Su16KeyCnt[0] == KEY_INTERVAL_TIME_XD) //消抖后  短按
                {
                        Su8ShortKeyFlag[0] = 1;  //短按标志位 使能
                }
                if(Su16KeyCnt[0] >= 1000) //按键间隔时间 长按
                {
                        Su8KeyLock[0] = 1;    //按键状态锁 使能
                        Su8ShortKeyFlag[0] = 0;  //短按标志位 清零
                        vGu8SingleKeySec = 11;  //        长按 键码值
                }
        }

          //-按键2处理
        if(0 != KEYINPUT2)  //
        {
                Su16KeyCnt[1] = 0; //按键计数清零
                Su8KeyLock[1] = 0;    //按键状态锁 使能
                if(1 == Su8ShortKeyFlag[1])
                {
                        Su8ShortKeyFlag[1] = 0;  //短按标志位 清零
                        vGu8SingleKeySec = 2;  //短按 键码值
                }
        }
        else if(0 == Su8KeyLock[1])  //
        {
                Su16KeyCnt[1]++;   //按键按下计数
                   //--消抖后 短按值--
                if(Su16KeyCnt[1] == KEY_INTERVAL_TIME_XD) //消抖后  短按
                {
                        Su8ShortKeyFlag[1] = 1;  //短按标志位 使能
                }
                if(Su16KeyCnt[1] >= 1000) //按键间隔时间 长按
                {
                        Su8KeyLock[1] = 1;    //按键状态锁 使能
                        Su8ShortKeyFlag[1] = 0;  //短按标志位 清零
                        vGu8SingleKeySec = 12;  //长按 键码值
                }
        }
}

/*  ***********************************************
函数名称: KeyLedDelay
功能说明:  按键LED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日期与备注:  202010

*************************************************  */
void KeyLedDelay(void)  //按键LED延时函数
{
        vGu16KeyLedCnt = 100; //按键LED指示灯 赋延时值
        vGu8KeyLedEn = 1;  //按键LED指示灯 控制 开
}

/*  ***********************************************
函数名称:  SingleKeyTask
功能说明:  独立按键任务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日期与备注:  202010

*************************************************  */
void SingleKeyTask(void)    //独立按键任务
{
        if(0 == vGu8SingleKeySec)
        {
                return;
        }

        switch(vGu8SingleKeySec)
        {
                case 1:

                        if(1 == vGu8WorkFlag)
                        {
                                LED1 = 0; //
                                KeyLedDelay(); //按键LED延时函数
                        }
                        if(vGu8DutyIndex < 5 && 1 == vGu8WorkFlag)
                        {
                                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直接调整亮度
                                //vGu16DutyCompare1 = DutyDataTable1[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直接调整亮度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 增加一个变量 用定时方式 亮度逐渐变化调整
                                vGu16DutyUpdata1  = DutyDataTable1[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1组
                                vGu16DutyUpdata2  = DutyDataTable2[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2组
                                vGu16DutyUpdata3  = DutyDataTable3[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3组
                        }
                        if(0 == vGu8LEDGraduallyFlag) //逐渐标志为0 则 将<比较值>同时更新,与<更新值>一样.
                        {
                                vGu16DutyCompare1 = vGu16DutyUpdata1; //1组
                                vGu16DutyCompare2 = vGu16DutyUpdata2; //2组
                                vGu16DutyCompare3 = vGu16DutyUpdata3; //3组
                        }
                        vGu8SingleKeySec = 0; //
                        break;
                case 2:

                        if(1 == vGu8WorkFlag)
                        {
                                LED2 = 0; //
                                KeyLedDelay(); //按键LED延时函数
                        }
                        if(vGu8DutyIndex > 0 && 1 == vGu8WorkFlag)
                        {
                                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直接调整亮度
                                //vGu16DutyCompare1 = DutyDataTable1[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直接调整亮度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后 增加一个变量 用定时方式 亮度逐渐变化调整
                                vGu16DutyUpdata1  = DutyDataTable1[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1组
                                vGu16DutyUpdata2  = DutyDataTable2[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2组
                                vGu16DutyUpdata3  = DutyDataTable3[vGu8DutyIndex]; //-按键调整占空比值 3组

                                if(0 == vGu8LEDGraduallyFlag) //逐渐标志为0 则 将<比较值>同时更新,与<更新值>一样.
                                {
                                        vGu16DutyCompare1 = vGu16DutyUpdata1; //1组
                                        vGu16DutyCompare2 = vGu16DutyUpdata2; //2组
                                        vGu16DutyCompare3 = vGu16DutyUpdata3; //3组
                                }
                        }

                        vGu8SingleKeySec = 0; //
                        break;

                case 11:
                        //LED4 = ~LED4; //
                        if(0 == vGu8WorkFlag)
                        {
                                vGu8WorkFlag = 1; //
                        }
                        else
                        {
                                vGu8WorkFlag = 0; //
                        }
                        LedDutyWorkEn(vGu8WorkFlag);   //LED占空比工作控制函数
                        vGu8SingleKeySec = 0; //
                        break;
                case 12:
                        //LED3 = ~LED3; //
                        if(1 == vGu8WorkFlag)
                        {
                                LED3 = 0; //
                                KeyLedDelay(); //按键LED延时函数
                        }
            if(1 == vGu8LEDGraduallyFlag)
                        {
                                vGu8LEDGraduallyFlag = 0; // LED灯亮度逐渐变化 标志位        1使能 0除能
                        }
                        else
                        {
                                vGu8LEDGraduallyFlag = 1; // LED灯亮度逐渐变化 标志位        1使能 0除能
                        }

                        vGu8SingleKeySec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称:  LedDutyWorkEn
功能说明:  LED占空比工作控制函数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日期与备注:  202010

*************************************************  */
void LedDutyWorkEn(unsigned char En)   //LED占空比工作控制函数
{
        if(0 == En)
        {

                LED1 = 1; // 关闭指示灯 LED1
                LED2 = 1; // 关闭指示灯 LED2
                LED3 = 1; // 关闭指示灯 LED3
                LED4 = 1; // 关闭指示灯 LED4

                TR1 = 0; // 定时器1 关闭

                OUTLED1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OUTLED2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OUTLED3 = OUT_CONTROL_OFF; // 输出控制 关闭
        }
        else
        {
                vGu16CycleCnt = 0; //周期计数变量 清零
                vGu16DutyCnt = 0; //占空比计数变量  清零
                TR1 = 1; // 定时器1 运行

                LED4 = 0; // 开启指示灯 LED4
        }
}

代码

网友A(2020-12-08):
楼主发帖的时候,编辑器上面有个选项是专门用来粘贴代码的,这样代码显示出来排版更合理,还有行数显示。

网友B:
最喜欢芯圣的开发方式,拖拉拽 好容易

网友C:
编辑器上面有个选项是专门用来粘贴代码的,下次可以粘过来/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头文件,官方例程等都没有头文件,新手很痛苦

网友E(2021-01-08):
去抖的话,是不是在电路上做**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辑器上面有个选项是专门用来粘贴代码的,下次可以粘过来/

好的。 谢谢!

网友F:
支持一下这么小的任务都上操作系统。代码相当的规范。

网友G(2021-03-04):
这个是PWM吗?

网友H:
有完整的工程代码吗

网友I:
掌握一些HC89F0541的定时器原理。

网友J:
定时器调光灯很棒。

网友:
可以做成呼吸灯的。

网友K:
来个定时器调光灯的演示视频吧。

网友L:
智能家居的原型

网友M:
怎么申请这个开发板呢

网友N:
HC89F0541兼容stm32吗

网友O:
占空比调整的调整和学习。

网友I:
这个控制的方式是占空比?

网友H:
代码太长了。

网友G:
呼吸灯的操作了吧。

网友:
网上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呼吸灯。

网友L:
后期可以做定时器的设计。

网友J:
以后有机会学习学习了。

网友O:
定时器调光灯

网友N:
HC89F0541开发环境是什么

网友M:
现在还有类似的活动吗

网友P:
这个灯光的颜色,是否可以跟随周围的颜色的改变,进行改变呢?

网友(2022-03-24):
上海芯圣一级代理 出芯圣IC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Q(2025-05-03):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头文件,官方例程等都没有头文件,新手很痛苦

我也是

网友R:
研究呼吸灯?是想控制灯亮暗变化

网友S:
考虑在单片机上实现定时器功能,控制电机运行时间?

网友T:
是的,呼吸灯就是通过调节亮度来模拟呼吸效果。

网友U(2025-06-09):
跟随周围的颜色的改变理论上可以,但需要使用颜色传感器和相应的控制逻辑来调整灯光颜色以匹配环境变化。

网友V:
不清楚您指的是什么活动,能提供更多信息吗?

网友W:
要在单片机上实现定时器控制电机运行,设置时间周期,当定时器溢出时控制电机启动或停止。

网友X:
占空比是调节电机转速的关键,通过改变高电平持续时间的比例来控制。

网友Y:
标题:关于某活动的具体内容
内容:请详细描述活动类型、目的和所需条件,以便我更好地理解并提供帮助。

网友Z:
芯圣SDK-HC89F0541支持定时器,可通过按键控制实现调光功能。简单说,用按键控制灯的亮度。

网友AA(2025-07-09):
活动类型可能是技术交流、竞赛或培训,目的是提升技能或创新。需提供参与者背景、设备要求等具体信息。

网友AB:
按键控制灯光亮度,芯圣SDK芯片实现。

网友AC:
呼吸灯用亮度变化模仿呼吸动作。

网友AD:
通过调整LED亮度模拟人的呼吸节奏,使用PWM控制亮度,调节亮度和持续时间即可。

网友AE:
需明示参与者专业背景,所需设备种类和数量。

网友AF:
要参加活动,先告诉主办方你的专业,需要用到哪些设备,得准备多少。

网友AG(2025-08-08):
用PWM控制LED亮度,改变亮暗周期模仿呼吸,调整这些参数即可。

网友AH:
这款SDK支持HC89F0541,通过按键控制实现定时器调光功能,方便实用。

网友AI:
是的,在电路上添加滤波器或稳压电路可以有效减少抖动。

网友AJ:
目前不太清楚你提到的具体活动是什么,但可以搜索相关关键词了解最新动态。

网友AK:
小型任务使用操作系统确实能提升代码规范性和效率。

网友AL(2025-09-08):
灯光颜色可以随周围环境变化而变化,这需要传感器检测环境颜色,然后通过微控制器调整灯光颜色以达到匹配效果。

网友AM:
找不到头文件和例程确实让人头疼,建议查阅官方文档或社区论坛寻求帮助。

网友AC:
了解HC89F0541定时器需掌握其时钟源、计数模式、中断和重载值等基本原理。

网友AN:
去官方网站查找申请入口,按照提示提交相关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