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户外透明Led显示屏不怕雨淋?这样做防水的

楼主(2020-10-29):
大多数的led透明屏都自带防水功能,在出厂前也会经过多重测试。那么led透明屏是如何实现防水目的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led透明屏的防水原理吧!
Led透明屏的防水原理
在使用过程中,湿度过大会造成led透明屏的PCB板、电源、电源线等零器件就比较容易被氧化腐蚀,而产生故障。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制作led透明屏时,其PCB板做好防腐蚀处理,比如表面涂三防漆等,电源和电源线要选用优质的配件。选用的防水箱体,密封性要好,屏体必须达到IP65。其PCB板焊接处是最容易被腐蚀的地方,要注意做好防护工作,特别提出的是框架,容易生锈,做好防锈处理。
其次,针对不同的单元板材料,需要用到专业的防水涂层。最后,我们还需注意户外LED透明屏的背板防水问题,因为,在使用显示屏的过程中,背板led透明屏不仅仅是散热处理,更是在处理防水性能上,有着极大的便利性。在处理背面防水涂层时,更注意背面小条状显示屏铝塑板防水性能,要用电钻在铝塑板下面设计一排排水口,既利于显示屏防水,也利于显示屏散热性,是最为良好的显示屏处理方式。

网友A(2021-03-02):
有没有户外机器人显示屏防水方面的资料

网友B:
将来的手机,可以随便卷摺而且绝不进水,就像那滑鼠垫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