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管理问题咨询

楼主(2020-10-29):
最近在研究疏散系统的新国标,里面有一些对蓄电池管理的要求,有一些还没想清楚怎么实现。
系统情况说明一下,系统工作在DC36V,主电直接用AC220转36V,备电用12V铅酸蓄电池或者12V锂电池包。

国标要求如下:
1、蓄电池不能超过12V
2、每节电池单独的充电回路
3、备电工作的时候,30%电池失效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和电流不变。

现在没考虑清楚电池到底使用串联方式还是并联方式使用。请各位支招。

网友A(点评):
标准没有规定蓄电池电压不能超过12V,可以用36V蓄电池,倒是标准要执行的话,铅酸电池没法用了

网友A(点评):
难道征求意见稿又变了,本来这几天要开会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除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外,由若干单一类型蓄电池组成,具有独立电极且额定输出电压不大于12V的独立电池封装。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应该是铅酸电池的12V电池组的要求,对于锂电不会有这个要求

网友B:
1 系统电源DC36V?
2 备用电 不超过12V? 那么只有用2串锂电了 做升压到36V

网友B:
为啥一定要36V 呢?
这么高电压 有点浪费效率啊
毕竟芯片都是3.3 5V工作的

网友A(点评):
36V是因为要给疏散照明灯具供电,甚至到4/5百米距离,电压低了损耗太大;

网友C:
可能主要给照明和通信设施供电。

楼主:
36V主要是给疏散灯具供电的。电压低了压降降的太快。

其实电池的难度主要在充电方式上,规范要求每一节电池要有独立的充电回路。

目前考虑的方向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并联充电,串联输出。这种比较好理解,但是电路太复杂,充电和放电要来回切。
一种是串联充电,串联输出。目前了解到有一种叫串联平衡充的方式,但是资料太少,还没研究明白。

网友A:
平衡充电,现在有成熟的方案,还有用磷酸铁锂不要用三元的,虽然标准没有明确否定三元,估计送检不会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