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刚入门求助,MPLABX 5.0 找不到头文件 怎么添加头文件

楼主:
刚入门求助,MPLABX 5.0  找不到头文件  怎么添加头文件

1603976297(1).png (51.71 KB )

网友A(2020-10-29):
推荐使用功能比较强大的XIDE,这个mpLab有点老了,很多新的功能这个不大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功能比较强大的XIDE,这个mpLab有点老了,很多新的功能这个不大支持了 ...

就一个简单的点灯,并且这已经是XIDE了    5.0版本的   问题应该不在版本上吧

网友B:
应该是文件不全或者路径没设置好的问题,建议通过代码配置器MCC来建立代码的基本框架结构,这样就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B:
当然也可以找到这个头文件所处的位置,将这个头文件复制到项目所在的文件夹内,或者将头文件的路径添加到搜索列表中。

网友C:
这个system.h是什么dd???你看报错提示, 编译器不认识它啊.
一般你写include "XC.h"就可以了.编译器会自动帮你链接到正确的头文件的..
另外, 你的编译器用的是什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system.h是什么dd???你看报错提示, 编译器不认识它啊.
一般你写include "XC.h"就可以了.编译器会自动帮 ...

XC16,程序这样也能加载到板,也能正常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文件不全或者路径没设置好的问题,建议通过代码配置器MCC来建立代码的基本框架结构,这样就不会出现 ...

程序这样也能加载到板,也能正常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这样也能加载到板,也能正常用,是怎么回事

    代码下面有波浪线并不代码程序不能运行,如果有语法错误或者找不到某个文件,编译能不过,不会产生烧录文件的。至于这个波浪线提示是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在我的项目中也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下面有波浪线并不代码程序不能运行,如果有语法错误或者找不到某个文件,编译能不过,不会产生烧 ...

好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