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最新版本是2.64吗?

楼主(2020-10-29):
BCD, ce, ev, ic, vi
查看USB信息bcdDevice看起来是芯片版本,手头CH340比较多,看了下至少有2.54,2.62,2.63,2.64四个版本,最新的是2.64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版本信息

数据手册不会提这个信息。

网友B:
您好,CH340C/CH340G对应的最新bcdDevice版本号为:REV_0264。对应CH340的丝印批号为:205695XXX。若用于USB设备检测是否为CH340,建议使用VID和PID信息,不建议用bcdDevice版本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CH340C/CH340G对应的最新bcdDevice版本号为:REV_0264。对应CH340的丝印批号为:205695XXX。若用于US ...

那就是最新的是v2.64了。PID和VID这个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C(2020-12-10):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最新的是v2.64了。PID和VID这个知道做什么的。

大部分上位机软件用PID和VID来判断串口是否是你上位机指定串口或者指定设备。HT42B534-2以及CH340B还具备修改PID修改VID修改序列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