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我的硬件狂想作品-温控灯

楼主(2020-10-30):
1、 方案构想
通过MSP430的定时器输出PWM,配合温度传感器,实现一个温控灯
2、 环境搭建
1) https://www.ti.com.cn/ 在TI的官网上,下载CCS和Grace,CCS我下载的是CCS 8.0版本,因为当时电赛我用的是这也版本,所以我有现成的安装包。
2) CCS和Grace安装步骤很简单,基本就是选好路径,然后下一步直到完成。
3)  每一次打开,都会问你选择的工作区路径,你的工程需要放在这个路径下,不然下载的时候会出现下载失败或者编译出问题。

4)图中锤子是编译,在用USB线连接好开发板后,点击这个虫子的图标,可以对开发板进行程序下载。
3、调试
在逻辑调试的时候,通过点击七星甲虫图标进入debug模式,可以进行单步调试或者全速运行,用起来跟Keil或者IAR一样。debug完成后记得退出,否则下一次下载的时候会给出警告,不过警告也没什么关系,直接点确定就是了。

心得总结:
1、MSP430的性能对于做一些的DIY作品是足够的,对于MSP430我个人比较有好感的是,对应的芯片手册的描述非常清晰明了。
2、在使用的时候,必须优先配置好时钟,这对MSP430的外设影响很大。
3、设计中温度传感器改为使用DHT11进行温度采集,由于单总线控制的,所以时序显得格外重要。MSP430的库中提供us级别的延时函数,我用逻辑分析仪捕捉过时序,精度还是不错的。但比较麻烦的是,MSP430不能直接处理浮点型数据,我在DHT11读到温度是带有小数点的,所以需要拆分处理,在OLED上显示的时候区分开整数和小数来处理。
4、OLED的驱动也不难,归功于MSP430的库定义好了很多东西,操作寄存器的时候也很便捷。
5、关于CCS这个编译器,其实也没有这么难用,我是用CCS+Vscode来写的,vscode负责写代码,CCS来编译下载,其实没什么冲突,主要是CCS可以配合Grace来进行图形化配置,直接生成很多需要的代码,比如时钟的配置,一点点查寄存器配置一定是比用工具慢的,这些工具套件配合起来用就感觉像一条龙服务。

楼主:
下面的图发多了,尴尬

网友A:
CCS真的是不太好用,唉,还是习惯iar但是有时候不得不用ccs,愁人啊。

网友B:
CCS对电脑占用越来越大了,这个板子好像CCS5.2都支持的。

楼主(2021-05-25):
引用 网友A:
CCS真的是不太好用,唉,还是习惯iar但是有时候不得不用ccs,愁人啊。

其实也还好,就看习不习惯,常用功能也就那些,找好位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S对电脑占用越来越大了,这个板子好像CCS5.2都支持的。

我的电脑不断升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不断升级

有钱任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