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sLib安全问题

楼主(2020-10-30):
AT32F415的datasheet里面有描述“sLib:将指定之主存储区设为执行代码安全库区,此区代码仅能调用无法读取”,请问在这个区域以外用程序代码能读它的内容吗?还是只限制了调试口的读取?

网友A:
程序  tool  link 等通通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  tool  link 等通通不能。

程序读取这部分会是什么后果?0xff还是导致异常

网友A:
若你手里有415芯片,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目前只是关注这颗芯片,还没样片,如果官方把这个安全性作为主要特点宣传,应给非常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0xff,不会异常。官网有slib详细的教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是关注这颗芯片,还没样片,如果官方把这个安全性作为主要特点宣传,应给非常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 ...

415系列直接bus err,其他403A 413等读到的是0xFF,总之一句话,从其他区域D-BUS访问取不到真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