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好的数据采集器推荐?

楼主(2020-10-30):
如题,能把常用的SPI,IIC等通讯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并通过串口或USB发给PC。

网友A:
某宝 那种 十几二十几块钱的 逻辑分析仪 就可以很好的满足楼主要求

楼主:
谢谢!先买个回来用。
逻辑分析仪可以采集波形,分析出数据,当数据量大的时候,不好定位分析。
我想要这种,直接PC收到16进制数据,类似如下:
Start,0xA0,0x00,0x00,0x01,Stop
Start,0xA0,0x00,0x00,0x02,Stop
Start,0xA0,0x00,0x00,0x03,Stop
..............................................

网友B:
逻辑分析仪可以抓几分钟之内的波形,你可以保存自己分析。想要实时的,某些高端的示波器有,可是那价格。。。很贵很贵。

网友C:
有简易的虚拟示波器,  可能比较符合你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