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罕见的单端转差分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0-10-30):
大佬们上午好!TI的应用手册上的这个电路,比较少见,当然也可能是我少见多怪。有没有哪位大佬能分析、讨论一下?

网友A:
一对输入输出互联的反向比例放大器,理想情况下上面那个运放正输入端电位基本是地电位。

网友B:
可以对照一下,和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有多少差别?

网友C:
这个电路还是挺有意思的,

增强了共模抑制能力,还抵消掉了一部分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