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波特图的稳定性判断一例

楼主(2020-10-30):
下图中这个环路增益波特图,稳定否???

幅频线不相一致。
增益裕度不行。
不稳定

楼主:
看着不稳定,实际上是稳定的。

但问题来了,按照教材自动控制原理上的条条框框来,要死记硬背一堆规则,一般人受不了。
即便是临时记住了,过不了几天,又忘光光。

咋办?

为什么呢?特别是c和d

楼主:
逛论坛血压噗噗升高,大脑感觉发晕,好像有万马奔腾。。。

据说是顶级实战家出身的,连奈奎斯特判据都不懂,好意思在评论里笑话人?谁把谁带沟里去了??

网上相关证据太多了,成把抓,随便抓一个:

楼主:
当然了,这里涉及到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误会的术语-----开环传递函数GH,这个术语现在多叫环路增益。

现在的书多会强调开环传递函数(环路增益)和正向增益G(开环增益)的区别,防止混淆。

网友A:
在波特图上用那奎斯特判据比幅相特性曲线直观,对于电子电路分析更好些,毕竟频率直观的看到,幅相特性频率并不直观。

网友B:
TI的分析里面有,当环路增益等于1时,也就是在穿越频率处的相位远离 +/- 180度就是稳定的

这个肯定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的分析里面有,当环路增益等于1时,也就是在穿越频率处的相位远离 +/- 180度就是稳定的

这个肯定是稳定 ...

TI工程师写的那个文档,TIM GREEN,只适用于下图中最简单的情形:

我画的是有多个穿越频率的情形,TI那个文档所说的判据,就失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工程师写的那个文档,TIM GREEN,只适用于下图中最简单的情形:

其实,当环路增益等于1(0dB)时,也就是在穿越频率处的相位远离 +/- 180度就是稳定的

这个适合N次穿越0dB轴线,只要远离+/-180度,不满足相位条件,这个系统就是稳定的

网友C(2020-12-07):
引用 楼主:
看着不稳定,实际上是稳定的。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在a、b、d中,增益穿越0的时候,相位均远离-180,但c图,增益第一次到达0的时候,相位正好在-180上,所以c不稳定

网友D:
讲这个问题的参考书目能否展示一下?自己解方程判断稳定性太费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讲这个问题的参考书目能否展示一下?自己解方程判断稳定性太费劲了,

研究了一下,一楼的图将幅值作为半径,相位作角度形成极坐标的李沙育图形,就是奈奎斯特围线判据Z=P-2N
的图(地板上的图示),换了马甲还是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