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怎么产生正负幅值一样得正弦波

楼主(2020-10-30):
我用dds芯片产生了如左边这样一个正弦波,但我想要的是正负幅值相等得正弦波。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吗。我现在得做法是用一个加法器加一个直流偏置,但需要自己慢慢得调整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A:
电容+负载电阻 (不一定需要) 隔直输出,当然电容量不能太小

我的dds芯片只有正电压供电,这样得芯片产生得正弦波我用个隔直电容会产生正负波麻

网友B:
干掉直流分量就好了。。。。最简单方法就是放个隔直电容,保证一丢丢得直流分量都不会有。。。

@ysmmm :隔直电容没有充电回路,怎么能隔直。电容的值选取跟带宽有关。
@wooda :好的 谢谢
@ysmmm :电容出来要接个假负载电阻到地。比如1k
@wooda :我上次试了试不知道是不是电容没搞好 就没有输出正负得 所以我想再请教下
@ysmmm :试试又不会退学。。。
我的dds芯片只有正电压供电,这样得芯片产生得正弦波我用个隔直电容会产生正负波麻

网友C:
串一个电容的事

网友D:
隔直电容加负载,大不了再加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