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SDADC+DMA,采用标准外设库实现

楼主(2020-10-30):
请问有开发过用标准库实现STM32F373的SDADC+DMA的传输方式吗,现在基本都是用HAL库实现的,下载的F3的标准外设库提供的SDADC例程,都没有用到DMA方式,有大神做过的吗,能提供下初始化代码吗,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尝试使用Cube库来做下,不难的。使用CubeMx进行配置,使用Cube库是既有现状及趋势。

主要是受制于老平台影响,必须要用标准库,不然改动就太大了,基本都找不到标准库的SDADC的DMA开发例程

网友B:
SDADC是什么意思?

@ngng1109 :哦,这个型号的片子没接触过,不过ST的芯片应该都差不多吧
F3片子独有的16位ADC

网友C:
看看图形化能否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图形化能否配置。

图形化是可以配置的,我现在正在对着CubeMX出来的工程,一点点改

网友D:
我也遇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