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焊接研究

楼主(2020-10-30):
不知道大家怎么解决小批量得焊接问题得。
不要说手焊,一片2片还好。。。
我异想天开地在想是不是可以用点胶机点锡膏,然后小型热风回流炉搞一把。。。
不知道有没有先行者探索过这种方向。。。

把你点锡膏的念头去掉,改成钢网刷锡膏,就可以了。

网友A:
嘉立创开个钢网,刷锡膏,然后把元件一个一个往上摆,再放到回流焊箱子里烤,或者直接让嘉立创帮你贴好得了

网友B:
有小型回流焊机卖的,锡膏手动刮就搞定

网友C:
点胶机的精度特别是锡膏量的控制满足不了要求,小批量还是手工焊吧。

网友C:
对于某些手工无法焊的元件,不妨在做钢网时利用边角区域布置几个这类元件的漏孔焊盘,需要时手工刷锡膏对付个别无法手工焊接的元件就是。

网友D:
嘉立创PCB打样、开钢网、购元件、SMT贴片加工一条龙,你付钱收货就Ok了!    嘉立创的兄弟在吗?是不是该给个红包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