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HK32F030C8硬件SPI踩坑与填坑

楼主(2020-10-30):
我们公司有一款产品原先用的STM32F030C8,出货很久了,因某些原因改用了航顺的HK32F030C8。结果发现显示屏无显示,程序是一样的,于是接逻辑分析议看看。发现下面这段代码在STM上没问题,但在HK上有问题:
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
My_GPIO_WriteLow(DisplayCS_P);
SPI1->DR = 0x11;
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
My_GPIO_WriteHigh(DisplayCS_P);
在HK上的结果:
可见DR刚写入马上读SPI_SR_BSY标志,结果是空闲!
试了几个方法,都不太理想,最后将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0);改为while((SPI1->SR & (SPI_SR_BSY | SPI_SR_FTLVL)) > 0);问题解决!
正确时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SPI_SR_BSY | SPI_SR_FTLVL))   这个就可以,   你与上SPI_SR_FTLVL 这个和原来SPI1->SR & SPI_SR_BSY)  没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SPI_SR_BSY | SPI_SR_FTLVL))   这个就可以,   你与上SPI_SR_FTLVL 这个和原来SPI1->SR & SP ...

实践测试就是这样,我使用最高主频运行的,可能是运行速度太快,航顺MCU的SPI_SR_BSY标志更新慢了一点,而SPI_SR_FTLVL更新快。没有试过降低主频测试,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有些坑总需要有人去踩,厂家才能进步。

网友C:
哈哈哈,楼上的人说的太经典了,确实是这样的,多踩坑厂家才能进步

网友D:
一边踩坑一边填坑,楼主收获不小啊

网友E:
您好!我司有代理一款CKS-中科芯的国产MCU,可以PTP软硬兼容STM32F103,030,031,051,072系列相关MCU,需要样品及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张生: 158 1409 1680,(仅支持终端,供货稳定),感谢支持

网友F(2020-12-02):
引用 楼主:
实践测试就是这样,我使用最高主频运行的,可能是运行速度太快,航顺MCU的SPI_SR_BSY标志更新慢了一点,而 ...

估计是航顺MCU的SPI_SR_BSY是以SPI_CLK时钟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航顺MCU的SPI_SR_BSY是以SPI_CLK时钟更新的

这个只有厂家知道了。这个问题在大部分的应用是没有影响的,只有在单次片选只发送一个字节数据时才会出现。

网友G:
软件模拟吧,我认为软件模拟也是可以的。

网友H:
现在国产MCU不论是芯片还是软件上都是仿隔壁家的,没有自己的创新,有些问题可能厂家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等用户去找bug。

软件模拟的效率太低,而且数据速率也做不高。 比如我使用的TFT屏,若速率低了画面不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国产MCU不论是芯片还是软件上都是仿隔壁家的,没有自己的创新,有些问题可能厂家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等 ...

国外芯片也很多BUG,看一下意法的STM32系MCU的勘误表,填了很多坑。
国内的“后发优势”反而没有那么多BUG。
国产MCU虽然很多“仿”制,但是有些厂家一直尝试着创新,看着像是一样的,其实有些细节方面也加入了自己的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模拟吧,我认为软件模拟也是可以的。

软件模拟的效率太低,而且数据速率也做不高。 比如我使用的TFT屏,若速率低了画面不流畅。

网友I:
感谢分享,不错的帖子,很棒。

网友J: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好像也入坑了。哈哈

网友K:
踩的坑越多,成长得越快啊。

网友L:
我们是航顺原厂技术支持,麻烦留一个微信,我们确认一下。

网友L:
请告知一下,HSE+PLL还是HSI+PLL,   工作频率是72MHz吗? SPI 工作频率呐?

网友M: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技术贴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告知一下,HSE+PLL还是HSI+PLL,   工作频率是72MHz吗? SPI 工作频率呐?

使用HSI+PLL,主频16MHz,SPI频率8MHz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软件模拟吧,我认为软件模拟也是可以的。

软**抢占CPU资源。用硬件,目的是CPU时时刻刻等着、守候、处理更重要的事件,或者任务。

楼主(2021-01-13):
“SPI_SR_FTLVL”标志没有找到有关资料

网友O:
确实是有些东西只有实测才能测出来的,厂家不可能把所有的极限情况都测出来。

网友P(2021-03-07):
都是使用的模拟spi了。

网友:
不算是坑的一个坑

网友Q: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R:
STM32F030C8的硬件spi真是坑。

网友S:
SPI在接收时候卡死

网友T:
代码兼容吗

网友U:
模拟spi搞起来。

网友V:
躲过了一个坑,又踩到一个坑。

网友W:
关键是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X:
哈哈,楼主要有心里准备,毕竟国内半导体技术和欧美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国产只有用的人多了,才能持续改进和优化啊。

网友Y:
这个波形很漂亮。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Z:
感谢楼主的分析,现在对SPI有了更深的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哈哈,楼主要有心里准备,毕竟国内半导体技术和欧美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国产只有用的人多了,才能持续改进和 ...

其实现在国产的MCU已经可以了,不用担心,放心用!欧美的也有很多坑,只是用的人多,所有坑都“公开”了,大家用时可以避开不用踩上。只要大家多多支持国产,发现坑就分享出来,国产MCU才能健康发展。

楼主:
基本上是兼容的

网友AA:
SPI确实不太好调试的。难。

网友AB:
那些年在SPI上踩的坑,确实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那些年在SPI上踩的坑,确实多。

SPI主模式还好,从模式...一言难尽(幸亏在产品中没有用到从模式)

网友AC:
感谢经验的分享,谢谢。

网友AD:
硬件spi相比软件spi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AE:
控制简单、运行效率高、使用方便

网友AF:
软件模拟的SPI

网友AG:
软件模拟SPI

网友AH:
哪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AI:
一直以来用的是模拟方式的SPI

网友AJ:
硬件SPI效率高些

网友AH:
有硬件SPI功能?

网友AG:
模拟spi吧

网友AF:
是不是SPI硬件也可能导致这个错误?

网友P(2021-08-08):
一直觉得应急spi是坑

网友:
硬件spi有问题,都不找查到。

网友AK:
模拟spi搞起来

网友R:
HK32F030C8性能怎么样

网友S:
代码需要修改哪里吗

网友T:
说明软件不是完全的兼容了

网友U:
看着复杂的多呢。

网友AL:
用模拟spi不行吗

网友AM:
这个坑是真坑呢,硬件spi。

网友AN:
从逻辑分析仪看来,不错的。

网友AO: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一直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P:
硬件驱动的spi和iic都很怪。

网友AI:
这个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AJ:
还是和stm32不是很兼容的。

网友AQ:
官网的提供的例程吗

网友AH:
这种问题根本不好查找的。

网友AF:
都是使用IO模拟spi

网友AE:
HK32F030C8的spi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有些坑总需要有人去踩,厂家才能进步。

总结有道理,HK32F030C8需要更大的进步。

网友AG:
HK32F030C8现在价格怎么样

网友AR:
采坑快乐!出坑更快乐

网友AS: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司有代理一款CKS-中科芯的国产MCU,可以PTP软硬兼容STM32F103,030,031,051,072系列相关MCU,需要 ...

微信号同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