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调试移远的BC25的NB-IOT模块

楼主:
最近项目上要用到NB的模块,目前国内有方、移远、**兴等都有对应的模组。经过比较最后选择了移远的BC25模组,该模组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标准版本(无内置 DC-DC 转换器),另外一种是低压版本(内置 DC-DC 转换器);标准版供电电压范围为 3.2V ~ 4.2V,低压版本支持的供电电压范围为 2.1V ~ 3.6V。这里价格上有几块钱的区别,一般项目选用标准版就行,需要电池供电的模式,可以选择低压版,这样设计起来功耗更容易控制,保证电池的使用寿命。
其实两年前已经测试过移远的模块,当时测试的版本是BC95电信版本,需要连接到电信的Onenet物联网平台,然后各个厂家在从电信平台取数据,发送的数据格式比较固定,需要按照电信的要求编辑,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这次测试的BC25走移动网络,可以直接TCPIP,建立socket连接与私有的云平台进行通信,这样就很方便,在NB信号好点情况下,这样的应用我感觉非常好,十几块钱的模块,加上卡费一年20多块钱,这么远的无线通信,谁不喜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是实际调试部分。这个板子我们公司自己画的板,实际就是我自己画的,哈哈。选择主串口通信,默认波特率是9600,这个是公司做室温监控的项目。
刚开始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NB模块会和物联网卡绑定,所以我一开始调试并没有上卡,按照之前调试2G模块的经验,上不上卡应该和模块开机没有什么影响,在NB模组这里就有很大的不同,BC25上电3.5S时间,如果没插卡的话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VDD1.8V输出为低电平。为什么NB模组号称一颗电池用10年,它内部应该是有一套功耗控制方案,上电没有卡直接进入休眠模式,模块停止工作。下图为示波器所抓的:

黄色线是BC25的开机控制脚,蓝色线是内部VDD1.8V输出,可以看到开机后3.5s左右进入了待机状态。在移远提供的开发文档里也说到这一点,后面我在看它的资料才找到。

那我赶紧拿出了移动的物联网卡安装上去,果然,开机后一分多钟才又进入休眠状态,这个时间已经足够我们进行AT命令发送了。接下来就是确定AT命令发送的了,直接参考官方文档即可。

上面部分是模块联网过程,下面建立socket连接,把数据发送到后台。

在这里我用来Direct Push 模式,这样模块收到后台的回应数据,会直接发送到MCU的串口,这样比较直接。
总结一下,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联网时间信号比较好的地方20S左右就能完成一次联网发送,这个模块最大的亮点估计是PSM唤醒,不过我没用,我这边发完数据直接对模块断电,下一次重新连接。下图是联网部分和数据发送部分示波器抓的电压值:

这个是实际工作中调试所做,大家一起学习。@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网友A(2020-11-04):
我也想做一个NB-IOT的东西,但是我0基础(会写代码),我该学些什么?

网友A:
请问我的需求是一个便携电子GPS上报设备:  每天上报一次GPS数据,采用电池供电,最少1年免维护。 只一块BC25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做一个NB-IOT的东西,但是我0基础(会写代码),我该学些什么?

先学C嵌入式开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我的需求是一个便携电子GPS上报设备:  每天上报一次GPS数据,采用电池供电,最少1年免维护。 只一块BC ...

BC25在信号比较差的时候,联网耗电也不小,这个不带GPS定位,你需要定位需要外加一个模块,我个人建议可以用带定位功能的cat1的模块,或者全频段的4G模块,这样到哪里都可以用,虽然耗电一些,哈哈,但是信号强啊,听说蛮多做矿企的现在都用4G了。这个NB-IOT是走的之前2G的900M频点,现在信号覆盖较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BC25在信号比较差的时候,联网耗电也不小,这个不带GPS定位,你需要定位需要外加一个模块,我个人建议可 ...

谢谢,我也发现了,我应该需要一个GPS+GSM的模块,比如我找到了A9G和AIR800的开发板。。。。我想做的设备要低能耗,每天发一次GPS坐标就行(流浪猫的定位项圈)。我发现还需要一个最简单的定时开关电路,比如用这个MC30E6060来做。。。都完全没有基础,我先去研究这么搞个定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发现了,我应该需要一个GPS+GSM的模块,比如我找到了A9G和AIR800的开发板。。。。我想做的设备 ...

这个简单,PMOS管经常用来做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也发现了,我应该需要一个GPS+GSM的模块,比如我找到了A9G和AIR800的开发板。。。。我想做的设备 ...

现在2G信号较差,建议你用4G模块,有方4G-cat1的模块,选择内部加一个精度不是很高的GPS的版本,价格也就58*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