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单片机ADC采集电压问题

楼主(2020-10-30):
我的单片机芯片是STC12C5A60S2,我用自带的P1口采集ADC电压,结果按照下面程序串口输出的值一直为0,请教下,哪里有问题啊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define FOSC 1843200L
#define BAUD 9600
INT8U ch =0;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Send_Byte(INT8U c)
{

        while(!TI);    //TI发送中断标志位,手动清零
        TI = 0;
        SBUF = c;
}

void Delay(INT8U n)
{
        INT8U i;
        while(n--)
        {
                i = 5000;
                while(i--);
        }
}
void main()
{
        InitUart();
        InitADC();
        IE = 0xa0;
        while(1);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 !ADC_FLAG;
        //Send_Byte(ch);
        Send_Byte(ADC_RES);
        //Send_Byte(ADC_RESL);
        if(++ch>7)ch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ch;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f;
        ADC_RES = 0;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Delay(2);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TMOD = 0x20;
        TH1 = TL1 =-(FOSC/12/32/BAUD);
        TR1 = 1;
}

楼主:
另外一个程序一直输出4,可是我采集的电压是3.3v的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32U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INT8U res = 0,c;
bit busy = 0;
/************************************************
****函数名: Delay
****函数描述: 延时函数
****函数功能: 实现10ms延时
**************************************************/
void Delay2500ms()
{
        uchar i,j,k;
        _nop_();
        _nop_();
        i = 106;
        j = 15;
        k = 131;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2ms()
{
        uchar i,j;
        _nop_();
        _nop_();
        i = 22;
        j = 128;
        do
        {
                while(--j);
        }while(--i);
}

void SendData(uchar dat)
{
        while(busy);
        busy = 1;
        SBUF = dat;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 @11.0592MHz
{
        PCON &= 0X7F;//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串口1选择定时器1位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FF;//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器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1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 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1
        EA = 1;//开启总中断
        ES = 1;//开启串口中断
}
/******************************
**** 函数名 :ADCResult
**** 函数描述 :A/D 采集转换函数,设置A/D转换相关的寄存器
**** 返回值 : A/D 转换结果
******************************/
uchar   ADCResult(uchar ch)
{

        P1ASF = 0x40;      //将P1^6口 作为AD输入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等待ADC_CONTR值写入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如果AD转换未结束FLAG位为0,程序在此等待,如果为1,跳出循环
        ADC_CONTR &= ~ADC_FLAG;                      //寄存器复位
        res = ADC_RES*5/1024*10;
        return res;                                //返回AD转换结果

}
void main()
{
        uchar value;
        UartInit();

        Delay2ms();
        Delay2ms();
        while(1)
        {
                Delay2500ms();
                value = ADCResult(0x04);

                TI=1;
                SendData(value);
                while(!TI);
                TI=0;
        }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RI = 0;
                ACC = SBUF;
        }
        if(TI)
        {
                TI = 0;
                busy = 0;
        }
}

网友A:
仿真一下看看呗

网友B:
你是否单独测试了你的串口发送代码,应该是有问题的。和电脑串口软件对接发数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单独测试了你的串口发送代码,应该是有问题的。和电脑串口软件对接发数据试试。 ...

程序2的串口是没问题的,单独试过了

网友C:
void Send_Byte(INT8U c)
{
        SBUF = c;
        while(!TI);    //TI发送中断标志位,手动清零
        TI = 0;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oid Send_Byte(INT8U c)
{
        SBUF = c;

发送标志清零,中断和函数都清,怀疑是否实际冲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送标志清零,中断和函数都清,怀疑是否实际冲突了。

当然不能都清零,除非适当时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