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位单片机没有E2PROM,怎么保存数据

楼主(2020-10-30):
PIC24HJ64GP504,这个单片机中没有E2PROM,只有闪存,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如果想让单片机保存几个数据,掉电之后不丢失,在没有E2PROM的情况下,能写到flash中去吗?
2、应用程序如果烧写到flash中,怎么才能避免不覆盖写进去的数字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1、能写进去;
2、地址不重叠。

网友B:
提醒楼主,flash不能重复写入,至少需要整页擦除后重写。如果需要保存经常变动的数据,建议还是用EEPROM更方便。

网友C:
整页都需要擦除

网友C:
用EEPROM确实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