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关于MounRiverStudio的改善建议

楼主(2020-10-30):
我用的是MounRiverStudio的v1.21版本,在程序下载是有个很别扭的事情,就是每次编译后都要重新装在一下hex文件,要不然下载的程序还是上一次的。建议改为每次点下载进行程序写入时,先自动加载一下hex,这样就不用了每次都手动加载了。

网友A:
可以直接选中每次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点击右键菜单中的Download选项,就可以自动选中该文件进行烧录了。工具栏及主菜单项的烧录按钮主要用于支持选择任意位置的hex文件进行烧录。
我发邮件咨询过MRS的技术支持,说是下版本的烧录功能会更加自动化,一个工程配置一次就可以一键烧录最新输出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选中每次编译生成的hex文件,点击右键菜单中的Download选项,就可以自动选中该文件进行烧录了。工 ...

收到,谢谢!
但没测试到你说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
但没测试到你说的方法!

发现MRS v1.30版本昨晚更新了,烧录功能终于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MRS v1.30版本昨晚更新了,烧录功能终于优化了

我还没有更新,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