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keil 提示 “Internal command error” 错误的一个另类原因

楼主(2020-10-30):
用HC32F005C6PA做了一个小产品,功能很简单,采集传感器数据,驱动096TFT显示,上下域报警,并UART传数据给上位机。
在做ADC功能的时候遇到奇怪问题,只要一开端口采集MCU就锁死,此后就再也无法下载和debug了。
不管是下载还是debug,keil就报连接错误,debug设置里显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百度、谷歌了无数次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都说是长按重启再点下载,试了多次无果。
后来量端口电压的时候发现了问题:我MCU电源是3.3V,AN1通道P26脚居然是4.45V,一下恍然大悟。
原来端口电压超过了电源电压,造成了门闩效应,MCU被锁死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再查电路发现我把上下分压电阻焊反了,改过再试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楼主用的分压电阻是多少比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分压电阻是多少比多少的?

10:1

网友A:
阻值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B:
对分压电阻的阻值有限制吗

网友C:
锁死之后如何解锁呢

网友D:
哈哈,这个坑都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