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锦锐003单片机

楼主(2020-10-30):
CA51F003系列芯片是基于1T 8051内核的8位微控制器,通常情况下,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芯片快10倍,性能更加优越。内置18K Flash程序存储器,可多次重复编程的特性,给用户开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仅保留了传统8051芯片的基本特性,还集成了16 Bit PWM、UART、I²C以及低电压检测(LVD)等功能模块,并支持在线仿真功能。支持IDLE、STOP和低速运行三种省电模式以适应不同功耗要求的应用。
2基本特性
 内核
 CPU:1T 8051, 最高速度比传统8051快10倍
 兼容8051指令集, 双DPTR工作模式
 存储器
 Flash: 18K 字节,支持多次重复擦写
 Flash可划分为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数据空间可用于存储掉电需要保存数据,可省略EEPROM
 RAM:256字节内部RAM,1024字节外部RAM
 工作电压
 工作电压:1.8 - 5.5V宽电压工作范围
 时钟系统
 内置低速RC振荡器:131KHz,精度为±1%(3.3V@25℃)
 内置高速RC振荡器:32MHz,精度为±1%(3.3V@25℃)
 外部高速振荡器:1 - 24MHz
 外部时钟输入:1 - 24MHz
 TMC功能
 时钟源为内置低速RC振荡器,中断时间最小单位为512个低速RC振荡器时钟周期。
 可配置中断时间为1-256个最小单位时间。
 中断系统
 15个有效中断源
 两级中断优先级,支持中断嵌套
 10个外部中断源,每个外部中断都可配置任意信号引脚作为中断输入脚
 定时器
 3个16位通用定时器: 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
 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
 最多支持18个GPIO口,支持推挽、开漏、强上拉、弱上拉、强下拉、弱下拉、高阻模式
 模/数转换器(ADC)
 支持12通道12位SAR ADC,内置运放和比较功能
 支持3种基准电压源:VDD、内部基准、外部基准
CA51F003
 选择内部电压为基准电压时可测量VDD电压
 支持可设置的比较器模式
 支持检测信号经过运放缩小再进行转换,缩小倍数可选
 ADC可直接检测运放A输出
 ADC可与PWM结合使用,由PWM中断启动ADC转换
 运放(AMP)
 运放A内置校正机制,校正后全温条件下失调电压小于0.5mV.
 运放B专用于无线充通信解码
 PWM
 支持6通道PWM,在16位范围内可任意配置周期和占空比
 PWM0~PWM5可选择任意IO引脚作为PWM输出引脚
 支持互补模式和死区控制,可用于驱动直流无刷电机
 支持可设置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模式
 支持软件刹车及硬件刹车
 支持PWM暂停功能
 支持可直接输出内部时钟功能
 支持PWM中断
 低电压检测(LVD)
 可配置电压检测范围,四档可选
 可设置低电压复位或中断
 复位模式
 芯片支持多种复位源:硬复位,软复位,看门狗复位,低电压检测复位,上电/掉电复位
 看门狗
 27位看门狗定时器,16位调节精度,可配置看门狗复位或中断
 通用串行接口(UART1/UART2)
 支持2个UART接口
 支持1字节接收缓存
 SPI接口
 内置1个4线SPI接口,支持主从模式
 I2C接口
 内置1路I2C接口,支持主从模式,支持标准/快速/高速模式
 蜂鸣器
 内置1路蜂鸣器驱动输出
 乘除法器(MDU)
 支持1个时钟周期16位 × 16位乘法
 支持8个时钟周期32位 ÷ 32位除法
 支持1个时钟周期32位数据左右移位操作
 无线充解码
 支持无线充标准通信协议解码
CA51F003
 程序下载和仿真
 支持ISP和IAP
 支持单线在线仿真功能
 低功耗
 STOP模式,电流<7uA
 IDLE模式,电流<15uA
 低速运行模式,电流<25uA
 封装类型:TSSOP20/QFN20

楼主:
原厂技术支持,需要了解的加微信/电话13613006352

网友A:
做飞控就挺好

楼主:
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18K空间,还有乘除法器

网友B(2023-01-09):
官网都只提供一个用户手册,其他资料都不提供的芯片厂家,就不要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使用了。避免 踩坑。

楼主(点评):
有完整的SDK资料,例程都有的。要资料可以找我们,加V :一三陆一三零零陆叁五二

楼主(2023-03-12):
汕头那边很多用这个芯片做四轴飞行器

楼主:
欢迎咨询:一三陆一三零零陆叁五二

网友C(2023-09-21):
这芯片我们有用,价格0.8元。

网友D(2025-04-21):
怎么联系你,WX: gsyn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