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正输入加这两个MOS管做保护的原理是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01):
没见过,我猜应当换成JFET,看起来就是双向恒流源,或者说它是双向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我猜应当换成JFET,看起来就是双向恒流源,或者说它是双向限流.

芯片的具体型号是BSS159N,是个N MOS啊,我有试过这个电路,如果我在运放的前级不加,某些环境下确实会把运放的正输入击穿,加了这个就好了。另外您说的双向限流怎么限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的具体型号是BSS159N,是个N MOS啊,我有试过这个电路,如果我在运放的前级不加,某些环境下确实会把 ...

虽说是NMOS,但从其特性曲线上看,Vgs为0时Id是有电流的,有点像JFET.

JFET你查一下资料,GS短接就可作为恒流源;S再串个电阻,G接电阻下方就可减小电流.
你的电路是两个JFET反向串一起的,由于体内反向二极管的作用,它们就成了双向的恒流源.(双向限流)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143745/article/details/95175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