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在KEIL里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楼主(2020-10-30):
在KEIL里装了NU-LINK_KEIL_DRIVER_V3.04.713的驱动,为什么在KEIL里还找不到MS51芯片呢,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要下载KEIL对这个芯片的设备支持包,你装的是驱动。

网友B:
因为你没有安装Device设备支持包

楼主:
   这个支持包在哪里下载

网友C:
先安装keil c51,再安装keil driver.
直接开启晶片专案。

网友D:
需要自己安装支持包。

网友E:
是应该下一个支持包

网友F:
感觉keil的啰嗦事情太多

网友G:
直接安装最新版本啊

网友H:
需要的附件真多啊

网友I: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J(2021-01-13):
打开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文件,看你的Nuvoton_8051.cdb包是指向哪里?看看是不是一个旧的包。安装新的KEIL DRIVER后,会在C51/NULink文件夹里面有新的CDB包,用新包拷贝到旧包那里直接覆盖就可以了。

网友K:
支持包和驱动是不一样的,你应该下载一个支持包的。或者找找官方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