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圆形倒F天线

楼主(2020-10-30):
天线是蛇形的,但是pcb板是圆形的,也就是天线设计在圆形板材上,该怎么计算天线的尺寸,天线大概属于倒F天线吧

网友A:
楼主要是没什么经验,可以使用独立的天线呀,买现成的,不用太多调试,比如焊接在pcb的陶瓷天线、粘贴在外壳上的FPC天线。

天线,好像就是竖在空间中的一根金属线?
形状不太重要,关键是在工作频段,能最大的产生对外辐射的电磁场?
一般来说,对外辐射最强的时候,就是电流在天线内流动时,刚好在天线头端尾端形成最弱最强,此时电流流动一般刚好经过四分之一波长距离。
这种状态下,接收端能感应到最强的电磁场。

网友B:
关键看PCB上可用的空间尺寸以及信道的工作频率,圆形PCB可以考虑外沿环形天线,有些胎压监控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