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最近遇到的嵌入式面试题

楼主(2020-10-30):
1.  类会有什么安全问题?(C++)
2.内核任务和用户任务如何通讯
3.串口如何软件自己确定波特率
4.单片机用户IO非特定功能引脚配置成IIC或串口等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两个堆如何实现一个队列?
6.常见的排序的方法有哪些?排序的思想具体是?
         01.冒泡排序,重复地走访要排序的数列,一次比较两个元素,如果它们的顺序错误就把它们交换过来。走访数列的工作是重复地进行直到没有再需要交换时,此时该数列已经排序完成。这个算法的名字由来是因为越小的元素会经由交换慢慢到数列的顶端。
         02.快速排序,通过一趟排序将待排记录分隔成独立的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记录的关键字均比另一部分的关键字小,则可分别对这两部分记录继续进行排序,以达到整个序列有序。
         03.归并排序,归并排序是建立在归并操作上的一种有效的排序算法。该算法是采用分治法(Divide and Conquer)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归并排序是一种稳定的排序方法。将已有序的子序列合并,得到完全有序的序列;即先使每个子序列有序,再使子序列段间有序。若将两个有序表合并成一个有序表,称为二路归并。
7.Linux各个底层模块进程间的通讯
1.管道通讯
      2.消息队列
      3.共享内存
      4.信号量
      5.socket通讯
8.判断单向链表有环的代码
9.字符串比较(边界问题、NULLassert
10.进程和线程的区别
         01.进程是运行中的程序,线程是进程的内部的一个执行序列。
         02.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单元,线程是执行行单元。
         03.进程间切换代价大,线程间切换代价小。
         04.进程拥有资源多,线程拥有资源少。
         05.多个线程共享进程的资源。
11.TCP/IP协议有哪5层组成?TCPUDP有何区别?
01. 应用层: HTTP、HTTPS、FTP、POP3、SMTP
02. 传输层: TCP、UDP
03. 网络层: IP
04. 链路层:
05. 物理层:
TCPUDP区别:
01.  TCP是面向连接的传输控制协议,而UDP提供了无连接的数据服务协议。
02.  TCP具有高可靠性,确保传输数据的正确性,不出现丢失或者乱序;UDP在传输数据之前不建立连接,不对数据尽心检查和修改,无需等待对方的应答,所以会出现数据的丢失、重复、乱序。
03.  UDP具有较好的实时性,工作效率较TCP协议高。
04.  UDP段结构比TCP段结构简单,因此网络开销也小。

网友A:
4.单片机用户IO非特定功能引脚配置成IIC或串口等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端口输入输出模式和上下拉电阻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单片机用户IO非特定功能引脚配置成IIC或串口等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端口输入输出模式和上下拉电阻的选择 ...

哈哈,优秀

网友B:
除了二楼的问题,我居然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