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蓝牙芯片设备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0-10-31):
现在我是想测试下两块板子之间的通讯,作为主机的芯片下载的是MultiCentral例程,作为从机的芯片下载的是Peripheral例程。
上电之后,利用串口助手可以看见主机对从机进行查找并实现连接。
之后在从机芯片上面更新了其他的例程,现阶段测试的是RunningSensor,但是主机和从机一直无法连接上,想资讯下除了设备地址是否还有其他的地方需要注意和更改的。下面三张图分别是Peripheral例程和主机相连的情况,和RunningSensor例程与主机相连的情况。
最后一张图是两个例程的设备地址,地址相同,并且都是程序可执行的状态。

网友A:
他工程里面的定义的mac地址你使能没有,默认都是用芯片的硬件mac地址的,
从你最后一张图上看,实际上你已经搜索到了从机:b8 d2 2c e4 c2 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工程里面的定义的mac地址你使能没有,默认都是用芯片的硬件mac地址的,
从你最后一张图上看,实际上你已 ...

使能了,使能的地址是84,c2,e4,03,02,02。所以并没有找到地址,像第二张图,他就是查找到了这个地址,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能了,使能的地址是84,c2,e4,03,02,02。所以并没有找到地址,像第二张图,他就是查找到了这个地址 ...

您好,官网最新例程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CH579EVT_ZIP.html
使用BLE例程:Central与RunningSensor,自定义RunningSensor例程中的MAC地址

编译后下载程序,主机打印信息如下,可以正常连接
您可以用手机BLE APP搜索以下是否能够找到对应的RunningSensor蓝牙设备,能够正常搜索到再用主机例程连接。APP 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WCH_BLEAnalyzer_zip.html

谢谢,现在已经好了,不过我用的是573的芯片,并不是579的芯片 ,另外您发的APP似乎是电脑上面的一个应用,并不是手机APP。不过还是有几个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我再使用Central的主机例程和RunningSensor的从机例程进行相连时,通过串口助手来看他们是断断续续的,也就是连上了之后又断开重新查找连接,同时不知道为什么串口发送与一段时间的数据之后,就不在发送数据了。

楼主:
具体串口助手连接情况如图所示

主要显示未连接的原因有3e,8和13同时,串口助手无法应也不一定是卡在connecting这一环节,也会卡在发送设备地址或者发送RSSI这些步骤时。

不过在使用Peripheral例程的时候,似乎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设的原因吗?因为在使用Peripheral例程的一开始,也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连接的情况,不过后面看串口助手的信息,似乎是处理了一些步骤,从而才真正完成了连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顺便把RSSI 也打印出来,根据信号强弱 来判断
直接替换附件文件到你的主机工程里.测试:

谢谢,之前的问题时从机例程没修改好,并不是主机程序的问题,但也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