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升压蜂鸣片电路经常烧三极管

楼主(2020-10-31):
U3是用来升压到8.5V的,U7是驱动蜂鸣片电路的,这个Q5三极管会烧掉,但是不是一定烧的,有一定的几率,蜂鸣器驱动电路工作电流只有60ma,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烧Q5?

@zlf1208 :电感是用来升压的,二极管负极接OUTVDD,没接错
@单模先声 :二极管的方向有没搞错?
@单模先声 :蜂鸣器并个电感是干什么的?
@zlf1208 :我试过并二极管了,声音会变小的,不能这样做
电感式的蜂鸣器,并一个二极管做保护就行了。二极管的负极接BZ2

网友A:
8050不应该是三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不应该是三极管吗

是三极管,只是用了个mos管的模型,不用在意这个细节

网友B:
可能是某些条件下,Q5出现一直导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某些条件下,Q5出现一直导通的情况。

如果像你这样说,应该重新上电就正常了,但是事实不是,要更换Q5才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这样说,应该重新上电就正常了,但是事实不是,要更换Q5才能正常 ...

一直导通,Q5就烧掉了呀。
你应该去排除会引起一直导通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直导通,Q5就烧掉了呀。
你应该去排除会引起一直导通的条件。

一般就是软件有BUG、上下电过程中电路异常、复位状态下异常、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死机。

网友B:
也可能是L2感应出的电压过大,超出Q5的极限?实际测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就是软件有BUG、上下电过程中电路异常、复位状态下异常、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死机。 ...

不是单片机控制Q5通断的,是单片机控制U7的电源,U7控制Q5通断的

网友A:
Q5的回路应该加个限流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的回路应该加个限流电阻吧

这个回路的工作电流只有60ma,8050可以过500ma,应该不是这个限流电阻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L2感应出的电压过大,超出Q5的极限?实际测一测?

L2出来的只有8.5V。我量过了

Q5换2N7002 SOT23直接替换,自己去买料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L2出来的只有8.5V。我量过了

LC9801根本驱不动三极管知道吧,Q5根本没饱和
要么Q5这里接达林顿
要么Q5换成2N70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9801根本驱不动三极管知道吧,Q5根本没饱和
要么Q5这里接达林顿
要么Q5换成2N7002 ...

换成2N7002的话电路要改吗?电阻要变吗?求指导

网友D:
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成2N7002的话电路要改吗?电阻要变吗?求指导

就Q5换2N7002,
至于R20短接掉也可以,就1k应该也行的
板已经贴了,你也不可能在加一路三极管接达林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Q5换2N7002,
至于R20短接掉也可以,就1k应该也行的
板已经贴了,你也不可能在加一路三极管接达林顿了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8050没饱和就会烧掉呢?

网友E:
8.5v是万用表量的吧。换个耐压高点的管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8.5v是万用表量的吧。换个耐压高点的管子试试。

你是用过这个电路吗?

网友F:
楼主图中未画出蜂鸣片,可能存在过压情况。8050的耐压可能不够,具体用带宽足够的示波器观察一下蜂鸣器的波形。

网友F:
如果是过流烧毁,那么三极管平时就应该摸起来较热。令蜂鸣片工作一段时间,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有大电感,要加续流二极管,不然在三极管闭合时,三极管上会产生高压,击穿三极管。参考继电器驱动电路中的二极管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图中未画出蜂鸣片,可能存在过压情况。8050的耐压可能不够,具体用带宽足够的示波器观察一下蜂鸣器的波 ...

蜂鸣片是并联在电感上的,就是BZ1和BZ2

那就如前帖所言,换管子,提高耐压和载流能力。

楼主:
加续流二极管的话,8050要换别的型号吗?二极管用S4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大电感,要加续流二极管,不然在三极管闭合时,三极管上会产生高压,击穿三极管。参考继电器驱动电路中的 ...

续流二极管是反向并在电感上吗?用S4二极管可以吗?8050需要换个型号吗?

网友H:
加续流二极管应该会影响蜂鸣片发声,还是换耐压更高的三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续流二极管应该会影响蜂鸣片发声,还是换耐压更高的三极管吧

在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续流二极管也不工作啊,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续流二极管应该会影响蜂鸣片发声,还是换耐压更高的三极管吧

我试过并二极管,的确会影响声音,这里应该加多少V的三极管?

网友H:
我看有的24V声光报警器里用的是D2213,耐压8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有的24V声光报警器里用的是D2213,耐压80V的

如果只换高耐压的三极管,真的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网友I:
你们都没用过压电式蜂鸣片吧,
压电蜂鸣片,是电压驱动型的,想要声音比较大的话,工作电压要在交流60-80Vpp左右。(方波也可以)
那个电感就是为了产生高电压用的。如果加了续流二极管,当然就电压低了,声音就小了,
一般驱动这种压电式蜂鸣器,都需要高耐压的管子,2N5551 或者 13001.
8050 耐压太低。

网友J:
电感搞的鬼

网友K:
31楼正解,用一个元器件要全方位的了解其参数,不只是关键参数,一般要特别注意极限值,吃亏吃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L:
查了网上的资料,原来压电式蜂鸣器在低压下需要通过电感关断时产生高压来驱动的,所以续流二极管刚好把这个高压短路掉,造成音量变小,知道了原理,解决办法就简单了。

你先测一下实际工作需要多高电压,然后在BZ1和地之间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电压:Vz=蜂鸣器的工作电压+电源电压。稳压管的功率需要核算一下,如果功率不够大,可以用整流管串电阻的方法限制电流。三极管的耐压大于Vz,并留一些裕量。

网友K:
实际工作电压峰值多少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L:
还有一种连接方式: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稳压管正极对接,二极管的负极接BZ2,稳压管的负极接BZ1,三极管的耐压值与前述相同,稳压管的值为蜂鸣器的工作电压。这个接线方法相当于在续流二极管上串一个稳压管,以限定电感二端的最高电压。

这个电路优于34楼的,因为稳压管承受的电压小,所需的功率就小。

只有限制住BZ1点的高压,三极管才是安全的。

网友M:
8050耐压低,试试5551
换换电感试试,试试电感在80mH以上;
用10mH电感,假如声音是2kHz,那么一半是1ms,di=U*dt/L算出电流会到0.85A,但这种电感电阻大,或者三极管驱动能力弱达不到最大电流,应该饱和了

网友N:
C极对地接个电容,无疑问电压高了!

网友O(2020-12-05):
引用 网友C:
LC9801根本驱不动三极管知道吧,Q5根本没饱和
要么Q5这里接达林顿
要么Q5换成2N7002 ...

你的评论亮眼了!!!

烧三极管居然跟饱和不饱和有关系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你的评论亮眼了!!!

烧三极管居然跟饱和不饱和有关系

三极管在非饱和条件下,内阻很高的,容易烧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