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巴歇尔槽明渠流量计

楼主(2020-10-31):
巴歇尔槽又被称之为巴氏槽,是用于明渠流量计的监测设备。巴歇尔槽明渠流量计的用途在于使用明渠流量计时需要通过标准的“巴歇尔槽”来控制水的流量,通过监测水面的高度变化来准确监控记录其流量数据,因此在选购巴歇尔槽明渠流量计时需要根据排水量的大小和不同用户的特殊需求来选型。
超声波明渠流量计仪表直接测量的物理量是液位。用于明渠测流量时,在明渠上安装量水堰槽。量水堰槽把明渠内流量的大小转成液位的高低。仪表测量量水堰槽内的水位,再按相应量水堰槽的水位-流量关系反算出流量.普通明渠内流量与水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受渠道的坡降比和表面糙度影响。在渠道内安装量水堰槽,产生节流作用,使明渠内的流量与液位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这种对应关系主要取决于量水堰槽的构造尺寸,渠道的影响减至小。仪表工作时,超声波感器固定安装在被测量液面上方。探头向水面发射脉冲超声波。声波通过空气到达液面,声波被液面反射成为反射波,探头接收反射波称为回波。探头下边的校正棒也产生反射被探头接收称为校正波。仪表根据发射波与回波、发射波与校正波之间的时差,求出探头到液面的距离。在与探头到水位零液位的距离L减,即求出液位高度H。如图所示。
仪表的探头安装在量水堰槽水位观测点位置上,测量流经量水堰槽的水位。在仪器安装时,把相应量水堰槽的水位流量关系以数表形式经由按键装入仪表内存储器。仪表的微处理机由测出的水位,用查表法求出对应的流量值。数表中两相邻数值之间的数,用线性插值法求出。
巴歇尔槽明渠流量计技术指标
累计流量范围:0~9999999(满8位清零,同时累计次数加1,流量单位根据设定)
瞬时流量范围:10L/s~10m3/s (由配用的量水堰槽的种类、规格确定)
流量精度:5%
探头测距范围:2m、5m、8m、10m(标配为2m,根据现场工况,可选高精度小盲区型也可以选择更大量程型)
探头盲区:0.3--0.5m(与量程而不同)
测距精度:±0.25%F.S(示探头而定)
显示:中文3吋LCD
液位分辨率:1mm
键盘:16位键盘操作;
信号输入:换能器(标配)、4~20mA、0~20mA、1~5V、 0~5V、RS485
可选信号输出:        一路或两路4-20mA(标配一路4-20mA,换能器输入时只有一路)
RS485/232(支持Modbus协议)(标配);4通道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AC:5A 250V DC:10A 120V)
工作电压:AC220V或DC12~24V
功耗:<3W
仪表材质:主机材质ABS、传感器材质ABS
主机外形尺寸:240mm×184mm×110mm;
传感器外形尺寸:Φ65mm×119mm×G1 1/2(3m量程)、Φ74mm×137mm×M60(5-15m量程)、Φ109mm×194mm×M30(20-30m量程);
传感器安装接口:G1 1/2(3m量程)、M60×2(5-15m量程)、M30X1.5(20-30m量程)
传感器线缆:10m屏蔽线缆(可定制任意长度)
工作环境:常温、常压
防护等级:主机防护等级IP53   传感器防护等级IP65(可选更高的防护等级)
数据浏览:快速查看时、日、月、年流量记录
选项功能:支持MiniSD卡数据采集、支持无线传输、支持微型打印机(订货时选购)

  本产品支持直角三角堰、矩形薄壁堰和巴歇尔槽三种明渠量水堰槽的流量计算。可按设定条件累积流量,例如设积算低水位=0.05,积算高水位=1既当水位大于0.5而小于1时进行流量累积。当选择标准巴歇尔槽时,会自动载入对应槽型的有效水头范围。选择量水堰槽的种类,要考虑渠道内流量的大小,渠道内水的流态,是否能形成自由流。流量小于40L/s时,一般应选择直角三角堰。大于40L/s,一般应选择使用巴歇尔槽。流量大于40L/s,渠道内水位落差又较大,可以选择矩形堰。条件允许建议选择巴歇尔槽。巴歇尔槽的水位-流量关系是由实验标定出来的,而且对上游渠槽条件要求较弱。三角堰和矩形堰的水位-流量关系来源于理论计算,容易由于忽视一些使用条件,带来附加误差。量水堰槽可以用玻璃钢制做。三角堰和矩形堰的堰口是关键尺寸,加工要准确。朝向进水一侧表面要平滑。巴歇尔槽内尺寸要准,内表面要平滑。喉道部分是关键尺寸,要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