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20-10-31):
(无正文)

网友A:
结构体的自身对齐占的字节数;其成员中自身对齐值最大的那个值

网友B:
你是问大小端吗?

网友C:
字节对齐,双字节对齐,四字节对齐,是指存储地址地址。
0,1,2。。。
0,2,4。。。
0,4,8.。。。
主要是有些指令是偶地址访问,在些是四字节地址访问,
另外就是数据存储时的数据结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问大小端吗?

不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节对齐,双字节对齐,四字节对齐,是指存储地址地址。
0,1,2。。。
0,2,4。。。

是的,遇到了结构体占内存地址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大家来讨论下,遇到过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遇到了结构体占内存地址的问题。

编译器缺省有可能会按4字节来分配地址,中间会空出一些位置。如果需要连续,需要加关键字来指定结构体的地址对齐方式。

网友D:
摘自《C语言深度剖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摘自《C语言深度剖析》

这本书有电子版本吗?发我一份呗229052950@qq.com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人在stm32应用中遇到的其他实质问题。
我来说以一个,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typedef struct
{
  char a;
  float b;
  }newDateType;
假如变量a在内存中的地址位0的话,b在内存中的地址位4.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人在stm32应用中遇到的其他实质问题。
我来说以一个,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的变量:
typedef str ...

百度pack关键字的用法就懂了

网友F:
一般在你需要关注字节对齐的时候,直接取消字节对齐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本书有电子版本吗?发我一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在你需要关注字节对齐的时候,直接取消字节对齐就好了

怎么个取消方法

楼主:
请问一下,用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默认是几字节对齐?

楼主: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5&extra=page%3D1&page=2

搜出了一个陈年老贴,大家看一下吧

网友G(点评):
看M0,M3,M4的IBUS,DBUS,SYSBUS怎么取指,存取RAM就知道了,每取总线操作都是32位,即四个字节,字节地址是控制器完成分拆的。因此,最效率是4整的倍数。

网友H:
个人理解,主要在有固定地址定义格式的数据,需要强制转换类型的时候,会由于编译器的对齐设置,导致出现错误的地址转换。通讯包,磁盘缓冲等有固定格式定义,缓冲区结构转换时一般可定义单字节对齐。另外由处理器结构导致问题,ARM上出现对齐问题会进入错误。X86会正常运行,效率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理解,主要在有固定地址定义格式的数据,需要强制转换类型的时候,会由于编译器的对齐设置,导致出现错 ...

您是单片机编程还是上位机编程?

楼主:
憨厚诚实大叔说得对,大家看一下。

楼主:
21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通讯或者数据存储读取的时候才会关注这个问题,基本都是做结构体指针操作时候才会用得上,结构体取消 ...

恩,说得对。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stm32f429用cubemx生成代码时,怎么看默认是几字节对齐?

楼主:
顶一下,感觉大家讨论的还是不够彻底,例如有些地方为什么用到了8字节对齐?

楼主:
需要字节对齐的根本原因在于CPU访问数据的效率问题。假设上面整型变量的地址不是自然对齐,比如为0x00000002,则CPU如果取它的值的话需要访问两次内存,第一次取从0x00000002-0x00000003的一个short,第二次取从0x00000004-0x00000005的一个short然后组合得到所要的数据,如果变量在0x00000003地址上的话则要访问三次内存,第一次为char,第二次为short,第三次为char,然后组合得到整型数据。

网友G(点评):
如果02地址代表一个字节的变量,一次性从00取四个字节,控制器运算成字节变量,如果是半字,还是一样,如果是四字节,要分二次取,第一取从00,取四个字节,第二次从04取四个字节,最后拼成四个字节的变量。

网友G(点评):
总线永远取的四个字节,32位ARM,都是通过控制器运算得到非4倍数的变量。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取变量,地址总线永远把低二位清零。可以看权威指南。

楼主:
现在将取消方法公布如下:
#pragma pack (1)
typedef struct{
        int a;
        char b;
        double c;
        char d[10];
}Test_TypeDef;
#pragma pack ()
#pragma pack (n)  :n表示使用指定n个字节对齐。

#pragma pack ():取消自定字节对齐,恢复默认。

楼主:
#pragma pack(4)   //按4字节对齐,但实际上由于结构体中单个成员的最大占用字节数为2字节,因此实际还是按2字节对齐.

为什么是最大占用字节数为2字节?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