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LCD1264无法显示图片

楼主(2020-10-31):
初学者,用LCD12864可以显示字库与点,就是不能显示图片,请大家指点指点,程序如下: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data_bus P0 //data bus is P0 PORT
/********P0.0-P0.7is DATA/ORDER NOTE LOW ACTIVE*******,P1.1 is RST,***P1.2 is RS,***P1.3 is RW,***P1.4 is REN*/
sbit RST=P1^1;
sbit RS=P1^2;
sbit RW=P1^3;
sbit E=P1^4;
sbit PSB=P3^2;

void delay_lcd(uint w)
{
uint j;

  for(j=0;j<w;j++)
  ;
}

/******busy check******/
void chk_busy()
{
    led_data_bus=0xff;
    RS=0;
    RW=1;
    E=1;
  delay_lcd(50);
    while(led_data_bus & 0x80);
    E=0;
}

/******busy check******/

/*****write com******/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k_busy();     //忙检查
        RS=0;
        RW=0;      //RS=0,RW=0;表示MCU写指令到暂存器IR
        E=1;
        led_data_bus=cmdcode;   //Lcd_Bus=P0;
        E=0;      //E由高到低变化配合W进行写指令或写数据

}
/*****write com******/

/*****write data******/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hk_busy();     //忙检查
        RS=1;
        RW=0;      //RS=1;RW=0;表示MCU写数据到暂存器IR
        E=1;
       led_data_bus=Dispdata;  //Lcd_Bus=P0;
        E=0;      //E由高到低变化配合W进行写指令或写数据
}
/*****write data******/

/*****READ data******/
uchar read_data(void)
{
uchar ram_data;
chk_busy();     //忙检查
        RS=1;
        RW=1;      //RS=1;RW=0;表示MCU写数据到暂存器IR
        E=0;
                led_data_bus=0xff;
                delay_lcd(50);
                E=1;
                 delay_lcd(50);
      ram_data=led_data_bus;  //Lcd_Bus=P0;
        E=0;      //E由高到低变化配合W进行写指令或写数据
                return ram_data;
}
/*****READ data******/

/*****initail LCD******/
void lcm_init()
{           RST=0;
        delay_lcd(50);
                RST=1;
                 delay_lcd(50);
         PSB=0;
                delay_lcd(50);
         PSB=1;
                 delay_lcd(100);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0X30=0011,0000
          delay_lcd(100);
   write_com(0x01);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_lcd(100);
   write_com(0x06);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lcd(100);
         write_com(0x0c);
}
/*****initail LCD******/

//============================================================//写数据或指令(被调用层)
void lcm_w_test(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if(i == 0)   //根据i的状态区分指令或数据
         {
      write_com(word);//写数据或指令(0,指令)
   }
   else
        {
   write_data(word);//写指令或数据(1,数据)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

                  write_com(0x30);
                   delay_lcd(50);
                  write_com(0x08);
                   delay_lcd(50);
                  write_com(0x0c);
                      delay_lcd(50);
                   write_com(0x01);
                   delay_lcd(50);
                  write_com(0x06);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被调用层),
void lcd_str(uchar *s)
{

while(*s!='\0')
{
lcm_w_test(1,*s);
s++;
}

}

void lcd_put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_com(0x80+x);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90+x);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88+x);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98+x);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_lcd(100);
}

}

void led_picture(uchar *p)
{
uchar i,j,addr_x,addr_y_sbp,addr_y_xbp;
addr_x=0x80;
addr_y_sbp=0x80;//上半屏
addr_y_xbp=0x88;//下半屏

write_com(0x34);

for(i=0;i<32;i++)
{
     for(j=0;j<8;j++)

              {

                           write_com(addr_y_sbp+i);
                           write_com(addr_x);
                           write_data(*p);
                           p++;
                           write_data(*p);
                           p++;

                   }

}

for(i=0;i<32;i++)
{
     for(j=0;j<8;j++)

              {

                           write_com(addr_y_xbp+i);
                           write_com(addr_x);
                           write_data(*p);
                           p++;
                           write_data(*p);
                           p++;

                   }

}

write_com(0x36);

}

主函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书山有路勤为径"};
uchar b[]={"学海无涯苦作舟"};
uchar c[]={"  实践出真理 "};
uchar d[]={"  地顿悟 "};
uchar pit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P0=0x00;
P1=0x00;
lcm_init();

led_picture(pitc);

while(1);

}

网友A:
void led_picture(uchar *p)
这个函数错的大大的,你要弄清楚液晶是如何扫描的,数据是如何存储的,能显示图片才怪了。建议你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兄台指点,确实程序控制指令和传输逻辑有问题,另外图片字符数组太大,把数组存在CODE区,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台指点,确实程序控制指令和传输逻辑有问题,另外图片字符数组太大,把数组存在CODE区,显示正常 ...

code和xdata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