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原创】基于HC32L136开发板的RTC电子时钟

楼主(2020-10-31):
在HC32L136的例程中,只有笔段式液晶屏的测试程序,却没有提供一个可供用户直接调用的数值显示函数。
为此在了解液晶屏的工作原理后,在原例程的基础上完成了它的数值显示函数。
1. 液晶屏工作原理及显示编码
在HC32L136开发板上,所配置的液晶屏为4位数字式显示屏并配有小数点和时间分隔符,其布局如图1所示。

图1 液晶屏笔段布局显示
尽管笔段式液晶屏在显示显示上与数码管十分相近,但在工作原理和机制上却差别很大。
以数码管为例,它是通过段码和位码来控制显示的,编写好段码表后,只需把段码送到位码控制的位置即可显示出相应的内容。
例如“1”的显示码为0x06,即0000 0110对应CB被点亮。
而对于液晶屏就不同了,它是按节拍来完成代码的输出,按显示位置的不同,是将显示笔段分成4组,每组占2位,共8位。而每组内,相同位置所控制的笔段名称相同,故只需定义一组编码即可,然后按显示的位置进行移位处理即可(例如第一组需移动6位,第二组需移动4位第三组需移动2位)。
若每组显示码占2个字节,则可到如下的显示码表:
2.显示程序
1)定义显示数组
#define     LCD_POINT      0X0008
const uint16_t  lcd_tab[16] =
{
  0x0F05, 0x0600, 0x0B06, 0x0F02,0x0603, 0x0D03, 0x0D07, 0x0700, 0x0F07, 0x0F03,
  0x0707, 0x0C07, 0x0905, 0x0E05,0x0907, 0x0107,
};

2)寄存器设置函数
en_result_t Lcd_WriteRam(uint8_t u8Row,uint32_t u32Data)
{
en_result_t  enRet = Error;
volatile uint32_t *ram = NULL;
ram = (volatile uint32_t*)&M0P_LCD->RAM0;
if (u8Row > 15)
{
enRet = ErrorInvalidParameter;
return enRet;
}
ram += u8Row;
*ram = u32Data;
enRet = Ok;
return  enRet;
}

3)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Disp(void)
{
uint8_t tmp;
volatile uint32_t *ram = NULL;
ram = &M0P_LCD->RAM0;
for(tmp=0;tmp<16;tmp++)
{
*ram = 0;
ram++;
}
}

4)显示函数
void LCD_Display(uint16_t * str)
{
uint32_t   n;
n   = str[1];
n <<= 16;
n  += str[0];
M0P_LCD->RAM0 = n;
n   = str[3];
n <<= 16;
n  += str[2];
M0P_LCD->RAM1 = n;
}

3. RTC电子时钟
在HC32L136内部配置了RTC计时器,将它与SLCD液晶屏配合即可实现一个RTC电子时钟。
实现电子时钟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uint32_t       i;
uint16_t       str[4];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TRUE);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2768);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Lcd,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App_PortCfg();
App_LcdCfg();
Lcd_ClearDisp();
stc_rtc_time_t readtim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Rtc,TRUE);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 TRUE);
RTC_Cfg();
EnableNvic(RTC_IRQn, IrqLevel3, TRUE);
Rtc_Cmd(TRUE);
while (1)
{
M0P_GPIO->PDOUT ^= (1U << 5);
if(flag == 1)
{
flag = 0;
Rtc_ReadDateTime(&readtime);
second = readtime.u8Second;
minute = readtime.u8Minute;
hour   = readtime.u8Hour;
str[0] = lcd_tab[minute>>4];
str[1] = lcd_tab[minute&0x0f]|LCD_POINT;
str[2] = lcd_tab[second>>4];
str[3] = lcd_tab[second&0x0f];
LCD_Display(str);
}
delay1ms(500);
}
}

有了显示程序固然可喜,但下载工具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本人使用的第三方的下载工具,并通过虚拟串口来完成下载,见图2和图3所示。

图2 下载工具

图3 下载过程

在下载程序后,其显示效果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运行效果1

图5 运行效果2

工程文件:

网友A:
谢谢分享【RTC电子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RTC电子时钟】

感谢支持!!!

网友B:
楼主,你的下载附件只是一个Hex文件。是否可以将整个工程贡献出来呢

网友C:
可以用ST_LINk 下载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ST_LINk 下载程序吗?

没有,在试过的调试器中似乎只是图示的能使。

网友D:
需要多长时间校准一次

网友E:
可以联网进行校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联网进行校正吗

不进行功能扩展的情况下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多长时间校准一次

依个人的条件无法给出精确的结论,我估计也就是常规RTC模块之类的水准。

网友F(2021-11-10):
有做低功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