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10C4UA-QFN20 下载失败

楼主(2020-10-31):
使用HC32L110C4UA的QFN20片子画了个板子,下载怎么都报下面错误。
晶振没有贴,使用的都是内部晶振。电源3.3 SWD接口下载。

焊接了6块,都是这个问题。说明不是焊接问题了。 有厂家工程师帮忙看看吗,否则只能换方案了,时间来不及了。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Failed to clear soft BP in RAM @ 0x20000000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20 (CFBP)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JLink Error: CPU is not halted
***JLink Error: Cannot read register 15 (R15) while CPU is running
**JLink Warning: CPU could not be halted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Failed to clear soft BP in RAM @ 0x20000000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Full Chip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0+"
***JLink Error: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clear soft RAM BP
Failed to clear soft BP in RAM @ 0x20000000
Could not start CPU core. (ErrorCode: -1)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6:49:51

楼主:
相关硬件

用KEIL 里面能读到MCU ID,

网友A:
SWD速度改成1.8M试试。

网友B: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C:
建议您把SWD速率降下来试试,然后用jlink自带的烧写工具试试,不要用keil的

网友D:
SW 的速度降到5M以下试试

网友E:
能检测到芯片,就是没有问题的,同前面的回复,降低速度吧,太快了,还有可能是只能下载,不能仿真的。

网友F:
降低速度有效果吗?

网友F:
6块同一个问题就不一定是本身的问题,肯定是哪里没弄对。

网友F:
只能下载,不能仿真是为什么?

网友F:
你找个官方的售后问问

网友G(2020-11-30):
把SWD速率降下来试试

网友H:
怎么你们的下载速率这么高?就我一个人是500K?

网友I:
jlink-ob还20M,太高啦

4Mhz以下试试看,包好!

网友J(2021-01-12):
请问各位大佬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同意楼上说的速度问题,你都检测到芯片了,不应该下载出问题了

网友(2021-05-26):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