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的PWM输出问题

楼主(2020-10-31):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1;    //72000000/1000=72K  //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30;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为什么PWM频率只能达到143K,初值装600就测试不到波形了,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1MHZ吗?

高电平时间越来越短,只有几ns了

高电平时间越来越短,只有几ns了

网友A:
建议你确认下定时器时钟、ARR/CCR的配置,
再就是你测试的时候 不妨先将插入死区动作关闭掉。注意插入的死区不能比有效脉宽还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确认下定时器时钟、ARR/CCR的配置,
再就是你测试的时候 不妨先将插入死区动作关闭掉。注意插入的死 ...

谢谢,已成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