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单组电源超低功耗型32位MCU-KF32LS201

楼主(2020-10-31):
CPU
  • 32 位高性能 KungFu32 内核 工作频率最高为 48MHz,可软件调节;
  • 基于 16 位/32 位混合指令的高效指令集;
  • 3 级流水线;
  • 32×32 单周期乘法,32÷32 硬件除法;
  • 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实现自动中断堆栈;
  • 13 个 32 位通用寄存器 R0~R12;
  • 链接寄存器(R13/LR);
  • 堆栈指针寄存器(R14/MSP/PSP);
  • 程序计数器(R15/PC);
  • 24 位系统节拍定时器;

楼主:
IO
  • LQFP-100 封装有 94 个通用 I/O;
  • LQFP-64 封装有 60 个通用 I/O;
  • 支持输入输出口设置;
  • 支持内置上拉/下拉功能;
  • 支持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模式;
  • 支持数字/模拟引脚设置;
  • 支持引脚功能重映射;
  • 施密特电平输入;

楼主:
存储器
最高 128KByteFLASH,带 ECC 校验;
最高 32KByteRAM,最多 32KByte 带 ECC 校验;
16KByte 引导 ROM;
FLASH 可经受 100000 次写操作;

楼主:
  • 定时器
  • 定时器 0:16 位低功耗通用定时器,支持 CCP0;
  • 定时器 1/2/3/4 为 16 位通用定时器,其中定 时器 1/2/3/4 支持 CCP1/2/3/4;
  • 定时器 5/6 为高级定时器,其中定时器 5/6 支持 ECCP5;
  • 定时器 14/15:基本定时器;
  • 定时器 7 支持 QEI0;

楼主:
其他外设
  • 2 个 7 通道 DMA;
  • 2 个 SPI 总线模块(兼容 I2S);
  • 2 个 I2C 总线模块(兼容 SMBUS/PMBUS);
  • 最多8个USART模块(兼容7816/LIN/IRDA 功能),其中 1 个为低功耗 USART;
  • 1 个 CFGL 可配置逻辑单元模块;
  • 1 个独立的 RTC(万年历);
  • 1个LCD显示模块,可以驱动8x36或者8x48 模式;
  • 1 个触摸模块;
  • 1 个 12 位 ADC 模块,支持最多 29 个通道;
  • 2 个 CMP 比较器模块;

楼主:
特殊功能
  •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
  • 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
  • 可编程电压检测;
  • 硬件双看门狗;
  • 系统时钟 6 种时钟源可选;
  • 支持两线串行编程/在线调试

网友A:
外设很丰富哦是个不错的板子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资料有没有,包含原理图的资料,还有制板的资料?

网友B:
这个板子确实不错的,资料看分享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资料有没有,包含原理图的资料,还有制板的资料?

官方从原理图到PCB,都是有分享的,甚至可以自己打样,做板子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资料有没有,包含原理图的资料,还有制板的资料?

可以加上代理问代理去拿,我记得会提供全套的资料的,包括原理图,代码,pcb以及使用说明等。

网友D(2020-12-11):
开发板在哪里搞到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E:
这个开发版看起来还不错,还有屏。

网友F:
有没有比较过同样是32位的处理器和ARM的速度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