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线通信模块WiFi内窥镜高清摄像头传输的工作原理(转)

楼主(2020-10-31):
说起wifi视频传输大家是否第一时间想到需要带有视频压缩SOC的核心模块,庞大的系统,复杂的远程服务器等等,超额的预算成本,让很多人都望尘莫及。其实除了需要视频需要压缩输外,其实还有wifi路由模图传的方式实现—wifi内窥镜。

楼主:
很多80后和90后小时候,都玩过一种叫纸上动画。当一个个图画连贯性快速在眼前略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会是一个会动的动画。wifi路由视频的原理也是如此,在同一个局域网内,wifi路由模块经过USB摄像头读取到图片快速地连贯性的传输到手机APP或者电脑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视频的形态。

楼主:
在小编借用BOJINGnet型号BOJINGnet_115聊聊低成本,性价比好的一款wifi内窥镜图传模块。

楼主:
◆BOJINGnet_115WiFi图传模块基于芯片组MT7688;
◆WiFi传输速率150Mbps 支持802.11b/g/n支持AP/sta模式可以连接WiFi路由器,有效空旷传输距离20米;
◆实现WiFi转USB,USB转WiFi;
◆480Mbps的高速USB 2.0 Host接口,可接入USBUVc摄像头或内窥镜视频格式要求MJPG,传输时延300ms;
◆支持拍照与录制视频;
◆与电脑端VLC mediaplayer可以查看实时视频;
◆超小尺寸L48mmxW35mmxH4mm;
◆内置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内置WiFi天线-陶瓷片式天线;
◆双micro接口设计,供电与接摄像头设备分离;

◆支持串口数据透传,3v3 ttl接口;
◆多种应用场景:USB转WiFi内窥镜、工业USB摄像头转WiFi、汽修、管道维修、wifi图传、wifi视频传输、USB转WiFi演讲稿制作仪、高拍仪、汽修、美容等等;

网友A:
应用挺丰富的 不错的wifi模块

网友B:
会不会对数据传输产生极大的负担

网友C:
是不是非常小巧的那种摄像头啊

网友D:
带宽也尽够用了

网友E:
这是一种医疗设备吗

网友F:
可以考虑推广到其他种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