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测评】首块评测的STM32L552开发板

楼主(2020-10-31):
首块评测的开发板STM32L552ZET6QU
以前从未对开发板进行过评测,包括这次这个活动也是,起先都不知道还有评测一事。知道收到了“最后通牒”——评测要求短信。收到开发板的时候正好赶上出差了,收到短信的那天晚上正好出差回来。而距离评测结束仅仅有三天时间。我的天那! 好像来不及啊,又是第一次做评测,完全不知从何入手。就从收到的开发板开始吧。
首先,打开快递就是如下图所示的这么大一块开发板,欣赏一下,如图1所示。(其实是包装较大,板子也就和我手机大小一般)。
图1
开发板左侧写着STM32L552ZET6Q的相关参数。如下图2所示。该MCU有144个引脚,是带FPU的超低功耗110 MHz的 Arm Cortex-M33 MCU,采用了Trust Zone技术,具有512 KB Flash存储器,256KB的SRAM,扩展接口有两种类型,其中支持Arduino Uno V3接口。此外,还有USB Type-C接口用于用户端连接。嵌入ST-LINK/V2-1调试器/编程器。而且,该调试编程器可以掰下来,用于其他开发用,设计的很人性化。
图2

将评估开发板取出,下面还有该开发板的引脚说明,以及对Arduino UNO的引脚兼容说明。这一点还是很好的,因为有这款开发板的,可以联合开发。具体如下图3所示。
图3

再看该开发板的外观,依然是ST白蓝色风格。虽然感觉很素,但是显得很高大上。迫不及待用自己手机的USB Type-C数据线连接到电脑。发现只有ST-LINK的灯闪亮,如下图4所示。是因为MCU内没有程序么?一头雾水。
图4
断电后,我又仔细看了下说明卡,背面的确有说明。如下图5所示。
图5

1、首先要检查板上跳线位置:JP3(T_NRST)用跳帽连接,JP6(PWR)的1-2脚用跳帽连接,即连接5V_STLK,JP5(IDO)跳帽连接,JP4(VDD_MCU)的1-2脚用跳帽连接,即选择3.3V给MCU供电。
2、用Micro-B头的USB线将STM32板与电脑连接,为电路板供电......
    找到问题了。板上有两个USB接口,应该用Micro-B头的USB线。可我只有USB Type-C数据线。嗯,可以通过将JP6上的跳帽接到5V_USB_C啊。很好。立刻重插跳帽,上电。果然,MCU内部是有例程的。上电状态如下图6所示。
图6

放不了视频,我简述下正常加电现象。上电后LD7(绿)、LD6(绿)常亮,LD3(红)、LD2(蓝)、LD1(绿)流水依次点亮。我按了下复位键,当然肯定是跟上面现象一样喽。按下用户按键后,流水灯流动显示速度加快,按了五次,越来越快,按第六次时候,恢复到最初速度。最快速时,基本视觉暂留导致跟同时亮差不多,如下图7所示。
图7
这是第一写评测,真心不知道如何着手。本来安装了IAR for ARM 和STM32CubeMX,想编写个小程序来着,一来资料太少了,官网的L5系列库没找到,再有就是时间太紧迫了,来不及了。但愿下次能够及早涉入,编写个小程序跑一跑。

网友A:
第一次测评就写的很详细 顶一下

网友B:
写得还是很不错的啦第一次 有空随便跑个示例程序就行

网友C:
L5系列的程序在论坛里还蛮多的可以翻一番

网友D:
支持支持 第一次写得很详细

网友E:
STM32L552RE - 带FPU的超低功耗110 MHz

网友F:
这块NUCLEO_L552ZE_Q开发板不错呢。

网友G:
主频可以跑到 110 MHz。

网友H:
STM32 L5超低功耗MCU设计用于需要高安全性和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

网友I:
只有安装STM32CubeMX的5.6.0版本,才能有对STM32L5系列微控制器的支持?

网友J:
这个板子这么大吗

网友K:
STM32超低功耗系列之STM32L

网友L:
在STM32L0发布之前,意法半导体在超低功耗微控制器领域已有两款型号,分别是8位的STM8L和STM32L1

网友M:
做STM32L151低功耗

网友I:
STM32CubeMX把基本的程序框架都写好了

网友H:
STM32L系列的给力呢。

网友J:
外设资源也不错嗯。

网友G:
典型芯片如 STM32L552

网友K:
STM32L0x3 构成一个微控制器系列

网友F:
NUCLEO_L552ZE怎么申请的呢?

网友L:
项目需要使用低功耗的芯片

网友E:
高性能的mcu了。

网友M:
STM32L的官方例程有吗

网友N:
ST L系列都更新到L5X了,到目前为止只用过STM32L15X系列的路过,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