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41XX

楼主:
4110/4112/4120/4122/4130/4132/4133/4155/4156/4158
简介

KF8F41XX是一颗高可靠工业级8位MCU,采用了KungFu8内核架构。可提供低至0.5uA休眠功耗,同时提供4MHz@250uA;8MHz@320uA的极低静态功耗。KF8F41XX提供8KW(16KB)Flash;1040B RAM;内置128B 100万次擦写寿命的DATA EEPROM. KF8F41XX包括KF8F4110,KF8F4112,KF8F4120,KF8F4122,KF8F4130,KF8F4132多个型号,拥有8PIN--20PIN多种类型封装。集成丰富外设资源,包括:ADC、PWM、ECCP、USART、IIC、SPI等。

楼主(2020-10-31):
特性
CPU
高性能哈佛结构的RISC CPU
73 条精简指令
支持中断优先级处理
复位向量位于0000H
两级中断可选,用不同的入口地址(高0004H,低0014H)
系统时钟源选择内部高频时钟时的工作频率:
KF8F4110/12:15.625kHz~4MHz
KF8F4120/22:31.25kHz~8MHz
KF8F4130/32:62.5kHz~16MHz
KF8F4142:125kHz~16MHz

楼主:
IO
输入输出口:除 P0.3 只能作为输入口外其它端口均为双向输入输出口
内置上拉功能:P0/P1/P2 口带有弱上拉功能(P0.3 除外)
电平变化中断:P0 口均有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IO 口数字输入类型:P0/P1/P2 口为 SMIT 型

楼主:
存储器
16K 字节的FLASH 程序存储器
1040×8 位的数据存储器(KF8F4142 为1248X8 位)
128×8 位的DATA EEPROM
工作寄存器组R0~R7
FLASH 可经受100 000 次写操作
DATA EEPROM 可经受1 000 000 次写操作

楼主:
定时器
定时器 0:带有 8 位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1:带门控和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器 2:带 16 位周期寄存器、预分频器和后分频器 16 位定时器
定时器 3:时钟源为系统时钟源或内部高频振荡器源的 16 位定时器

楼主:
其他外设
1 个 12 位 10/12/14 通道 ADC 模块
2 个 8 位脉冲宽度调制 PWM 模块
1 个 SSCI(SPI/I2C)模块
1 个 USART 模块
1 个 CCP(捕捉/比较/增强型 PWM5)模块
2 个模拟比较器模块
1 个运算放大器模块(KF8F4110/20/30 没有运放模块)

楼主:
特殊功能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低电压检测及低电压复位\硬件看门狗
内部高频时钟精度:
KF8F4110/12:4MHz±1%(常温)
KF8F4120/22:8MHz±1%(常温)
KF8F4130/32:16MHz±1%(常温)
KF8F4142:32MHz±1%(常温)
内部可校正低频32kHz 时钟
一个2V/3V/4V 可选的参考电压
支持在线串行编程
低功耗休眠模式

楼主:
开发板
KF8F3132SG评估板,同样适用于评估KF8F41xx系列产品,支持1个按键输入,1路ADC输入,留出所有的GPIO,可提供各个资源的样例程序。

下载开发板资源和样例程序http://140.207.48.210:9321/Product/kaifa/9925380f-368f-42f3-8f2d-0f1b2105f0f1?type=d2f35882-7c3c-482e-b147-02bb77e66acb

网友A:
暂时用不到8位的不过是个不错的板子

网友B:
外设还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