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电路代替SD卡

楼主(2020-11-01):
各位老师,
  目前软件程序已经写好了,就是读写SD卡的,暂时动不了。一个SD卡怎么也要10元。想着目前存储容量一般,想搞一个可以代替SD卡的电路,能降低成本。
各位大佬有方案么?
  多谢啊!

楼主:
跪求!
  降本需要!

网友A:
你这是要芯片吧,跟电路有什么关系
数据量不大,那就用国产NOR-FLASH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芯片吧,跟电路有什么关系
数据量不大,那就用国产NOR-FLASH好了

软件只能支持SD卡协议,用NOR FLASH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只能支持SD卡协议,用NOR FLASH可以?

你就不能再写一个spi-flash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再写一个spi-flash的驱动吗?

不想写啊   多麻烦。

网友B:
SD卡便宜到不行,还要怎么将

网友:
读写SPI算是简单了,但是你却还嫌麻烦

网友:
读写SPI FLASH算是简单了,但是你却还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