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大家怎么给N76E003批量下载程序的

楼主(2020-11-01):
各位,如题,我现在都是用KEIL给N76E003下载程序,怎么使用Link-Pro给单片机批量下载程序啊,难不成必须要用KEIL么?先谢谢了

网友A:
带离线下载功能的NU-Link就可以

网友B:
不是很了解新唐这边 st用的jlin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离线下载功能的NU-Link就可以

Nu-link这边哪里能下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u-link这边哪里能下得到

官网就有 但是具体怎么批量下载我也想问一下

网友E:
Nuvoton NuMicro ICP Programmer 用户指南.pdf (3.18 MB) 可以参考原厂的ICP 软件的使用说明,里面有 脱机烧录的部分,主要涉及 编程选项 页
也可以看简要网页,如  http://ictalk.cn/nu-icp-use.html

网友F:
icp有batch mode及offline模式可以使用

网友G:
ICP的脱机模式再官网找找 应该找得到

网友H:
谢谢分享 还在考虑要不要用新唐

网友I:
马一个先 以后估计用得到 nulink 批量

网友J:
批量用NU-LINK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