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反馈?

楼主(2020-11-01):
有些知识,我们是天天看,看久了,认为它就是那个样,久而久之,就记住了,记住了就以为是理解了。
实际上,记住了和理没理解,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学模拟电路的,100%都知道反馈,请问什么是反馈啊???下面这个说法对吗???

楼主:
天天看,年年看,看久了,对反馈的理解是:信号是从输出送到输入,往回送的,就叫反馈。

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概念,再看下图,我告诉你下图中的放大器K,是反馈,你精神会不会崩溃????

肯定会想:从前往后送的,应该叫前馈啊???

网友A:
输出是无源网络,反馈是有源网络,与信号是从输出送到输入并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无源网络,反馈是有源网络,与信号是从输出送到输入并不矛盾。

关键人家定义的参考物是信号的输入和输出,而不是区分有源和无源网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天看,年年看,看久了,对反馈的理解是:信号是从输出送到输入,往回送的,就叫反馈。

前馈与反馈完全不同的效果,一个天,一个地,一个跟历史信号有关,一个只跟当前输入有关。好比IIR,FIR。

是吗?

楼主:
反馈放大器理论中给的定义比较好:反馈放大器是这样一种网络,其中某个变量被当作输入变量,反馈到该网络的某一部分,使他能够影响自身的值。

人家这个反馈定义的参考物是网络,而不是输入和输出。

@king5555 :呵呵,学什么生,你想要就给你一份呗,多大个事。过两天私你。
广义上说,就是输入与输出,有可能二者非电量参数,非同糸物理量。温度与电压的关糸。输出肯定是被监控量。
@xukun977 :我这人很好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不亏本,再说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xukun977 :哈哈哈,只要通过这道自选题,做我的学生没问题,唉,现在闹疫情,怕感染,生源不好找。
@xukun977 :
肯定是应变量回馈到净输入加和节点。这一点是肯定的。
@不奇怪 :你继续意淫!
等你会用反馈理论解决分压器后,你就有资格做我的学生了。咱们再讨论傅里叶变换。
会定义了,哈哈。这个定义的学术味道很浓,专业味道更鲜。那就用你这个定义去说明2楼是前馈还是反馈吧。自己的提问自己解答,一定很精彩,你不会崩溃,一定不会。

楼主:
之所以说这个知识点,是因为后面学到有源滤波器设计时,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反馈,什么是前馈,进而能搞清楚运放的作用是控制极点的位置,还是零点的位置。

这个很重要,是从无源滤波器过渡到有源滤波器的关键,是有源滤波器的设计方法与思路所在。

如果给个电路,窜上去就列方程解方程,折腾半天,到最后才看出来运放的作用,就OUT了。

当然了,如果不需要看滤波器知识,这个帖子对你来说意义不大。

1,2,3端口关糸先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