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Flash写入次数最大是多少?

楼主(2020-11-01):
这里有新塘的FAE吗?请教下这单片机如果在程序里面有变量要掉电保存写进mcu,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A:
看数据手册的电气特性表,应该会有讲的。这个寿命不长。

网友B:
去官网查看一下数据手册吧 但要写入进flash也无可避免

网友C:
数据手册 对你应该有用

网友D:
写入次数是10万次左右 掉电保护写入flash应该是占次数的(不确定

网友E:
数据手册写着 100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