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替换STM32F103C8T6

楼主(2020-11-01):
ST芯片涨价了,公司想找款替代产品,就想从GD32入手,选了Pin to Pin 的芯片换上硬件就是用keil 下载调试源码出现 Cannot access memory  不知道为啥,全网搜索解决方案也没找到,有么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
起初我尝试了使用Jlink下载编译好的软件,提示我下载成功,但是芯片没跑起来,我就想调试查看下什么原因没用跑起来,结果就是下载不进去。我原本以为是我代码的问题,我又去下载了官网的开发板例程,编译下载仍然出现相同的问题。

网友A:
GD的pin to pin不是直接代码也不换就成的。你可以看看论坛华大的mcu。

网友B:
还是要改一下环境配置文件的

网友C:
官网的例程也有问题就很奇怪了 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D:
看起来不像是示例程序的问题 配置的出问题吧(不确定

网友E:
可能是函数内部指针溢出了,超过了内部寻址的范围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起初我尝试了使用Jlink下载编译好的软件,提示我下载成功,但是芯片没跑起来,我就想调试查看下什么原因没 ...

三个月前我也研究过,不改代码无法直接替换。后来只好作罢

网友F:
国产的也开始涨价了,说是晶圆很缺,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就是要涨价。

网友G:
需要更改很多的配置文件的,不是简单的替换这么简单的,你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文档才可以的。

网友H(2020-12-02):
引用 网友G:
需要更改很多的配置文件的,不是简单的替换这么简单的,你需要仔细的看一下文档才可以的。
...

老铁,需要看什么样的文档

网友I:
所以现在我们新产品开发 直接就采用GD了

网友J(2021-01-04):
要改代码的,不能直接使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现在有在用哪些MCU呢?可以联系我哦   一级代理商!!!   我的qq:286479099    电话:15112622540 ...

现在已经改用国产的了,GD的用不了,用别的,

网友L:
如果用STM32做的项目是你自己写的  那么 请仔细的建立同样构架的KEIL或iIAR工程,替换库函数和部分汇编文件即可。  不要因为F103一样寄存器地址  就侥幸去弄    反而耽误了时间

网友M(2021-02-04):
引用 网友F:
现在已经改用国产的了,GD的用不了,用别的,

麻烦问一下,咱用的是哪个国产品牌?我这边正在找替代st的MCU,看了这么多,都不知道哪个合适了……

网友N(2021-03-17):
103C8T6有货哦

网友O(2022-07-27):
九科芯NS32F103系列可以pin to pin全兼容STM32F103系列,需要了解可提供样品   V:15818643313

网友P:
可以咨询下支持,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Q:
软件是不兼容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