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负载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2020-11-01):
开关电源等电路中,经常要分析电感负载电路的工作原理,当然了,感性负载可以是继电器之类的,这在空调控制板等也是常见的。

本贴将作详细理论分析。

电路原理简图如下:

我们假输入脉冲Iin的幅度足够大,能让管子导通,那么从上电瞬间到管子导通,而且是饱和的,再到管子截止,电路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楼主:
实战家和理论家的区别,是要看到电路中隐藏的隐秘器件,而理论家看电路原理图有什么,就计算什么,没画的零件不用考虑。

所以,实战家首先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模型:继电器不但要有电感L,还要有电阻RL,另外还有寄生电容C。
为防止电感将管子击穿,还要加续流二极管D,完整考虑起见,再加个R1:

所以实际的电路图如下:

@戈卫东 :能写多少书,取决于你对技术研究的纵深成度。但是避重就轻,装腔作势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奇怪 :所有细节都写,够写一满屋子的书。。。。可能还写不完。
加上这些,我看你的小心脏肯定受不了了,是吧?
你既然连寄生电容都考虑进入了,为什么不把铁心的磁滞也考虑进去呢?这种电路多用于马达/继电器驱动,为什么不把转子或触点的运动考虑进去呢?这样技术就更高了。
模型建的真是细致入微,连寄生电容都考虑到了,牛----一头稚嫩且呆萌的小乳牛儿----可爱。这是在世界庄严宣布:作为党培养多年的研究生,我的实战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是自古就有的,模拟电路阵地无疑是我们的。

楼主:
激励为低期间,管子不通,那么其工作点Q为(VCC,0),如下图所示:

现在激励变为高电平,假设ib值足够大,能让管子导通。于是管子电流Ic从零,垂直跳变到下图中的A点,即β*Ib点:

但是,管子不是立即导通,而是要有延迟!!!我们来对这个延迟建模。
电容C开始是没有充电的,所以要恒流对电容C充电:

随着充电过程的进行,工作点开始从A移动到B点,如下图所示,对应的电路模型也给出了:

到B点后,管子饱和喽,第一阶段任务顺利完成。

楼主:
管子饱和后,要切换模型了--------用一小电阻rs模拟管子的导通电阻,然后重点元件电感L粉墨登场:

这个电路的负载线可好画了----横轴交与VCC,纵轴交与Ic1=VCC/(RL+rs)

楼主:
激励干完活(由高变低),他妈喊他回家吃饭了。

但是对于管子来说,粗活重活才开始。

此时对应恢复工作区模型如下:

如果加电阻和二极管限制电压,那么工作路线改成下图,看下图中的粗红线:

上图中VD为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详细分析起码还得半小时以上,先去吃饭。

这里是想说明:
理论功底扎实,想过渡到实战家,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如果不懂理论,拿着示波器瞅波形,不容易看出波形背后隐藏的理论背景,此时想从临时【实战家】转化成真正的实战家,要花大把时间研究理论去喽。这隔的不是一层窗户纸,而是一座山了。理论枯燥乏味,要看死不少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帖技术含量高。很多人版主头衔不见了。最有看头的是模电小组版块,应继续充实內容。其它版块应予以废除。 ...

这种电路,是个电工都知道,尤其是图中那个二极管的作用,即便是中学生水平的空调维修工,都能知道。

但是同样的电路,不同水平的人理解程度不一样。

这个电路的理解,一是电路理论,另一个是器件物理,两个方面都必须懂。

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其基区少数载流子电荷分布,有4种情形,估计很少有电工能搞清楚的,但是看过器件手册,都知道些术语---恢复延迟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电路也是,包含的知识点有一大堆。

楼主:
例如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农村大字不识一个的建筑工,都知道搅拌机上的两个电容名称--启动电容、运行电容。
他们还知道电机嗡嗡电流声,就是不转,是启动电容坏了,他们自己都会换电容。

但是他们这些人不知道,他们机器上的运行电容,十台机器有九台,都是早已失效的(电容量几乎为零)。
他们误以为电机转动了,那个运行电容就是好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自制启动电容,找两个220V/680uF的电解电容,负极连在一起,就能当450V/400uF的启动电容用了。

@gx_huang :正负极接在一起,倍压增加,这是信号极性不变的情况下,负负相接,耐压不会增加,
@gx_huang :靠谱。
电解电容负极接在一起,220V变450V耐压了?不好理解。动力驱动我可不敢这么用,如果是音频小信号敢。想想也是,从来没有做过2个电解串联的实验,自己认为不靠谱或者不会实际使用到就不做这个实验了。

楼主:
西交大翻译的这本国外名著,关于波特图的稳定判据,说法是错误的。

而其它方面,如论文,即便是核心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也有不少是错误的,受当时的知识背景约束,当时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说,学习可不是简单的看书看论文,这么简单,要去伪存真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激励为低期间,管子不通,那么其工作点Q为(VCC,0),如下图所示:

分析这么多没有多大用,其实就是电感对电流的保持作用

iL(s) = VL(s)/s*L  + iL(0-)/s

iL(0-)/s 初始电流需要提供一个续流通道

如果没有这个续流通道,三极管的这个RCE(等效的CE电阻)上将产生一个高压,RCE越大,电压越高

网友C:
技术最高,本贴讨论的技术,只要你真懂模电,有几年经验,理解不难。
记得刚工作大约几年后,自己搭的控制电路,继电器线圈好像是12V供电的,用9014之类的三极管驱动,续流二极管忘记焊接了,就迫不及待的做实验,MCU可以控制继电器了,很高兴,突然想起续流二极管没有焊接,咋三极管没有击穿呢?然后继续做实验,示波器测试集电极波形,继电器释放瞬间,抓到了脉冲高压,大约40-50V,反复多次三极管没有损坏,好像三极管标称耐压30V以上,也许40V不坏是有余量,也许是脉冲能量不够,虽然瞬间击穿也没有损坏,但是一直有疑问。如果三极管瞬间击穿,到底是真的短路?还是变成40V的稳压二极管,热击穿后才短路?反正这些是半导体技术关注的,我们工程师只要不极限使用即可,也就懒得继续研究了。反正知道,电视机行管的击穿是真的直接短路了,但是短路前的物理过程,也只有想想而已。

物理性损伤,也就是影响长期可靠性的问题的,再搞几次,就坏了。

楼主:
如果负载电感是继电器,分析起来还有点小麻烦。

电感未吸合时可能等价于电阻和电感的串联,例如500欧+100mH,但是一旦上电吸合,气隙闭合,于是电感可能变成例如300mH.

电感突变有什么后果?

楼主:
下面继续装腔作势,气死周瑜。

下图中曲线形状,代表fT或者hFE:

这个图,普通电子爱好者也能知道,因为流传甚广的小鬼子晶体管电路设计中,有说到。

但是,为何曲线要是这个形状,需要懂器件工作原理,普通电子爱好者就搞不清了。

问题牵扯到教科书第12章,晶体管的参数与工作点之间的关系,其中涉及到3个参数:

其中跨导gm是正比于|Ic|
cpi分成两部分,其中Cb部分正比于gm和管子宽度W的平方
而Cu与Ic无关。

有了这些知识作铺垫,现在可以解释fT的性状了,但是还要说明:fT和hFE,与管子的VCE和IC都有关系,只看鬼子的书可能会误以为只与Ic有关了
所以,完整的表达图形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图类似于地理中的等高线,图中某条线代表fT为某个固定值时的情形。很明显最高fT的选择,不但要看Ic,还要看Vce才能确定。

楼主:
现在将要证明:对于低功率电路,想把能量储存在电感里,比储存在电阻里还难。

对于模拟电视机或模拟示波器,需要偏转线圈,此时期望的偏转线圈放大器中关键波形如下图:

根据电路原理可知,VCC=L*Im/T1,因为Vce远小于VCC对于这种电路,而Vce最大值为VCC*T/T2,所以有:

所以,晶体管的平均功耗,至少是电感储能的频率f倍大!!!!
而且峰值功耗比平均功耗大!!

所以,此时需要在管子集电极连接一个电容-二极管整流电路,减小管子的消耗功率,用以恢复电感中的储能。

楼主:
老话说的好:物以稀为贵。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就体会不到这个句老话。
网上有不少视频,你们看看哪个能有我说的详细的。

我上面说了,这个电路看着简单,也是常见的不行了
但是真想透彻分析一遍,需要一堆知识点,牵扯到器件物理和电路原理密切结合,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