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这个晶闸管驱动那里不用上拉电阻

楼主(2020-11-01):
为啥这个晶闸管门极那里不用上拉电阻,这样能驱动得了吗,管子用的是bta16-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集极不能上拉电阻,否则反而关不掉双向可控硅。

就是说三极管开启时,由ac_n提供触发电流,T1开启。三极管关断时,无触发电流,T1关闭。这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三极管关断时,无触发电流,而在交流过零时T1关闭。

现在acn被我弄成参考电平了,跟gnd同一电平,那这样是不是不能触发了。。另外T极的电流为啥会流到门极,有点看不懂,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去触发双向可控硅,只能这种电流极性,别种不保证能TURN on或off。相当于控制板的电源要用负电压的VEE ...

谢谢,看懂了,怪不得样品板的电路里感觉供电方式很奇怪。就是说在这个电路里,门极电压一定要低于acn才能触发,这么理解对吧?那还有个问题,我在三极管集电极加个上拉,到12v可以触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和T1脚可以并联电阻或小电容。

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个触发电流多大,我看bta16的触发电流50ma,那我选个100mA的负电压芯片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