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测试问题

楼主(2020-11-01):
开关电源在安规测试,要求输入对地打AC1500V,输入对输出打AC3000V。这样的要求,输入Y电容,和输出端Y电容应该怎么处理和配置?
如果把输入和输出端Y电容都去掉。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EMI,EMC玩家小书柜 128册 1.12G ◆〓 , 新年礼包
  • 〓◆ 电子产品设计EMC风险评估 415页 123. ...

  • 多谢。

网友B:
    做介质强度测试?介质强度测试是不能拆掉Y电容,所选Y电容耐压等级要高于你的测试等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介质强度测试?介质强度测试是不能拆掉Y电容,所选Y电容耐压等级要高于你的测试等级才行。 ...

    您好。输入对地要满足AC1500V。输入对输出要满足AC3000V。我计划都用Y1电容。Y1电容耐压是AC400V。输入和输出电容的容量怎么匹配呢?
    能理解成串联分压吗?比如我输入对地用4700PF的Y1,输出对地也用4700PF的Y1。这样输入对输出打AC3000V时。各分压AC1500V。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输入对地要满足AC1500V。输入对输出要满足AC3000V。我计划都用Y1电容。Y1电容耐压是AC400V。输入和 ...

    楼主还是没说你是做什么安规测试呀?首先,我没做过开关电源,没有发言权,只是对原理大概了解。
    1、输入端L、N线通过Y电容接地,输出端负极通过Y电容接地。
    2、Y电容的容值由系统可接受的漏电流决定,容值越大漏电流越大。
    3、输入对输出打电压,考验的是输入输出之间的绝缘强度。
    4、按照楼主说的输入端L、N线对地接4700pF/Y1(若漏电流超标,可以减小容值)电容没有问题,输出端对地的Y电容容值这个还需和你们设计沟通具体取值。